初学ArtCam,大家看看我的选刀是不是有问题

楼主(2012-02-24):
今天刚装上了ArtCam,自己玩着做着个铭牌最后仿真了一下,在刀具上貌似杯具了,请大家帮忙看看

目的是一块2mm厚的铝片上镂空,然后最后再雕刻轮廓

谢谢各位指教

刀具信息:

2D

3D出来的结果...

网友:
刀具选大了,可以自己编辑几组常用的刀具,注意一下“速度单位”。

楼主:
谢谢楼上的,我的材料是碳纤维板,目前的刀具选了玉米铣刀,0.5的

不知道还有更小的吗?

网友A:
字也太小了吧,用三棱刀试试。。。

网友:
把ArtCam自带的刀具 都删掉 !!

用什么样的刀 自己编辑!

网友B:
锥形截面的刀,越深就越宽,当你规定的深度下超过了要雕的宽度就补给你生成刀路了,其实artcam是很好理解的软件,多试试多想想很快就上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字也太小了吧,用三棱刀试试。。。
是的,都很小

现在改用0.5玉米铣刀,应该基本能出字了

晚上上个图,今天停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锥形截面的刀,越深就越宽,当你规定的深度下超过了要雕的宽度就补给你生成刀路了,其实artcam是很好理解的软件,多试试多想想很快就上手了
请大夫指教应该用什么的刀具

PS:您淘宝上的机器切割碳纤维板的照片挂了,能不能发一张我看看效果?

网友B:
我看了下你的刀具中平底半径是0.25那么直径就是0.5显然已经有点大了,你可以选用平底直径0.1的刀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了下你的刀具中平底半径是0.25那么直径就是0.5显然已经有点大了,你可以选用平底直径0.1的刀具
谢谢了!请问您的机器切割碳纤维的照片有吗?

网友B:
回头给你上一个,很多人喜欢看照片,其实照片说明不了什么,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刀具都会有不同的切割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头给你上一个,很多人喜欢看照片,其实照片说明不了什么,不同的速度,不同的刀具都会有不同的切割效果
谢谢了,用雕刻机批量碳纤维成本太高了,主要是费时间

激光的本地貌似没人能做

网友:
大夫有artcam软件吗?传我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