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一个mcpx,请教些问题

楼主(2012-02-24):
以前从没飞过小鸡鸡,在网上收了一个mcpx,拿回来试飞,发现跟个没头苍蝇一样,很难操控,本人飞450、logo600的时候倒飞8面悬停自我感觉还算熟练,但是飞这玩意咋感觉悬停都这么难呢,于是我就用手拿着这个mcpx,推左手油门让大桨转起来,然后动右手的摇杆,测试十字盘,发现遥控器舵杆回中后飞机的舵机回中不好,要反向再打一下才能回中,感觉跟这些舵机运转不太顺畅一样,另外,有时候尾桨莫名其妙的停,我以前从未飞过这样的小机,想请问下坛子里的高手,mcpx本来就这样还是我收这个机机有问题?请指教

网友:
正常.DR调小点就没这么灵活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尾桨莫名其妙的停"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是尾电机所以没有螺距之说 所以靠电机转与不转来转方向

回中我倒没注意 楼主只要打hold 在50%油门初让飞机0螺距 十字盘平就可以了 另外把螺距行程都调到75%左右

网友:
D/R调70%,EXP调35%再试试

楼主:
随机子带的遥控是dx4e,貌似没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啊,我需要怎么调整呢?

网友:
重新对频试试看,mCPX有2套3轴程序的,一套对应DX4e和DX5这种,一套对应DX6I和DX8这种可调D/R EXP这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发现遥控器舵杆回中后飞机的舵机回中不好,要反向再打一下才能回中,感觉跟这些舵机运转不太顺畅一样

要不这样就是出问题了。这个和陀螺仪锁尾一样,如果机体没有回到原位的话是会保持一个角度的。

楼主:
换控成本太高了

网友:
我是新人,没其它飞行经验,目前MCPX2轻松对尾。我在飞MCPX2时感觉飞机很灵活到处窜,同时发现在修正动作时要再反方向打点摇杆,不然飞机就一直往修正的方向飞,我是超级菜鸟不知道这样是否正常。

网友A:
“发现遥控器舵杆回中后飞机的舵机回中不好,要反向再打一下才能回中”

6通飞机 不都是 打舵不回中的么...LZ应该清楚这个吧

网友:
 6通机不都是舵机不回中的。。尤其无副翼的。Mcp x 是属于悬停很稳,动起来很贼的那种小飞机。需要适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现遥控器舵杆回中后飞机的舵机回中不好,要反向再打一下才能回中”

6通飞机 不都是 打舵不回中的么...LZ应该清楚这个吧

你不懂就不要装懂吧,不是6通飞机,只是无副翼系统才是这样… 有副翼舵机才是自动回中的…

LZ你这个问题主要是你不了解无副翼的原理…还有就是你收回来的mcpx尾电机是否老化了…老实说…出二手的都是有问题…好好的为什么要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不懂就不要装懂吧,不是6通飞机,只是无副翼系统才是这样… 有副翼舵机才是自动回中的…

LZ你这个问题主要是你不了解无副翼的原理…还有就是你收回来的mcpx尾电机是否老化了…老实说…出二手的都是有问题… ...

mcp x 是这个样子 飞行过程中 舵机不回中 这有错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mcp x 是这个样子 舵机 不回中 这有错么?

大哥,你说的是"6通飞机 不都是 打舵不回中的么...LZ应该清楚这个吧",难度mcpx就等于全部6通飞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你说的是"6通飞机 不都是 打舵不回中的么...LZ应该清楚这个吧",难度mcpx就等于全部6通飞机?

。lz问的是mcp x的问题 我自然回答的是mcp x 这个6通飞机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