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关于外转子电机之于车模的应用

楼主(2012-02-24):
事一:前些日子在坛子里看帖,看到一位兄弟询问为什么车模上不用外转子电机,记得当时有人说原因一是扬尘,沙尘易从散热口进入外转子电机内部,二是调速范围不及内转子宽广,可玩性不好。我当时很想反驳一点,电动车上用的就是外转子电机,近年来电动自行车给力的很,隔三岔五听闻有电动车速度太快出事故的。

    事二:看了几个电直改直驱的帖子,从本人机械专业的角度看,运动链包含的环节越少,机械损耗就越低,结构就越简单,故障率,成本等也相对低。

    观以上两事,我突然发现,四外转子马达直驱的车模估计是个比较好玩的东西,但此观点招好友反驳,他认为,玩模型玩的就是一个复杂程度,机械结构越复杂,模友的好奇心就越大,玩的也越有花头,想想也是,玩就是一个亲身参与的过程,要是结构太简单了就没有吸引力了。

    但是有这样的一个念头在脑子里,总感觉憋得慌,特别是现在,刚刚开学,没劲的很于是上周就开始手痒了,在电机板块看了些帖子,差不多从“一个小白”变成了半个小白于是就不管三七二十一开始动手了,tb买了些材料,动手画了图纸,就开工干了耗了三个晚上的时间,今天轮子转起来了。

    没想好就开工就是不好,现在撞到南墙了、、、

稍后上图
图来:

电机和原来轮毂对比,原来轮毂是车模上拆的,飞思卡尔智能车上的那种(电子的同学搞这种)

定子,铁芯拆自台式机硬盘,电脑城里收来的,拆开看是12槽的,论坛里一搜,谁都没问,理所当然的就认为12槽22极是转速最低,扭矩最大的方案,(这是我这次犯的其中一个错)底座是自己车的(东西出来后,对比市面上的电机,我发现我用的料太厚太足了,所有零件都如此、、、这又是一个不周到的地方)

     后来绕线是发现12槽22极和6槽22级绕线看起来差不多,问同学,他是应该是吧,(这个问题我到目前为止还迷糊),第一次绕线,(这个时候磁铁已经粘好了),改不了了,没办法,绕其中6个槽吧,(我感性的估计到,电机转速会变成我预想的二倍、、、)

    当时觉得小车床车钢太费力,转子做成整体铝的了(这为后面很多悲剧埋下伏笔、、、)

    淘宝只买到了10*5*2的磁钢,经计算我需要的是10*4.3*2的磁钢,怪我无知,以为0.7的差距很好解决,结果用锉刀锉了半小时才搓掉一层镀膜(多亏没拿来铣,否则更悲剧、、、)
最后我给铣床换了金刚石砂盘,小铣床主轴开到3000转、、、总算是给摸下去0.7、、、

    这张图还有一个悲剧,因为我用铝做转子,结果黏磁钢时非常困难,磁铁因为磁力,总是跑到,结果就是涂了ab胶的磁铁都吸成了一排,当时慌了,先去处理转子外壳上的ab胶,等这部分清理完了,发现磁钢已经掰不开了,改性环氧树脂啊~~~总算体验了一下他的厉害,当时第一反应是用酒精泡,好像有一点反应,但太微弱了、、、当时我想死的心都有了、、、还是怎么掰都掰不开,用钳子夹怕夹碎了,只能温柔处理、、、

    最后还是万能的5i模型救了我,10点钟回到寝室,打开电脑,查解救办法,用开水泡,ab胶会软一点的,泡一下用小刀往磁铁缝插,总算搞定了,当时铁钕錋怕热,还担心磁铁会消磁,不过最后总算没有,呵呵
    然后立即查了另外一个问题:为什么大部分模型电机外转子都是铝座加钢筒的?结论有二:一是导磁,工业上有些甚至这个地方也用层叠硅钢片来搞、、、二就是磁铁好粘,有的模型外转子电机甚至连胶水都不用,直接吸在上面就可以了,悲剧啊,省了这里,结果费了那里,我无知我冲动啊!!!
    如何解决?还是5imx救了我、、、
                                           歇会儿,手累了。。。

                                            。。。 。。。

                                           泡着脚,继续码字

    我买了100颗磁钢,用了22颗,剩下的这个时候派上用场了、、、
    看到轴上那个凹槽了没,那根轴是以前买的轴承钢材质的,那个槽是车床配合小电摩磨出来的,丑极了、、、

    手工画的图,都只画了半个所有壁厚基本上都有3mm吧。

    轮子内侧,四个M3的螺纹孔没在图上画出来,当时车好后,随便估摸了个分布尺寸,就打孔了,组装时才发现我又犯2了,差点就和封盖干涉了、、、当时想起了老师的一句话,“要谋定而后动啊!”

    绕线是参照上面的图绕的,论坛里查到的是下面的这个图,

    我猜这样基本应该是和前面一个图一样的,第一次绕线,就用简单的算了,反正转起来再说、、、寒假从家里带来了一捆漆包线,农村老式电表里拆来的,也不知道绕几圈好,凭感觉四股并绕,绕了30圈,绕好几组线暂时没有星接在一起,用万用表测测看有没有短路什么的,结果一测吓死我,三根线之间,三根线和支架,和定子之间电阻全是0,当时真是想死的心都有了,还好我不怕死,大不了就是一烧呗,然后我就往绕组里狂灌502,希望会有绝缘效果吧,灌完我都懒的测了,直接我就上电了,贱命不死,居然让我这个菜鸟转起来了,当时实验室就我一个人,兴奋的想叫出来、、、后来同学来了,让他给拍了视频,至少他转过了、、、待会烧了也无所谓
附上视频:

    油门加不满,加到一半就开始咳嗽,问题太多,我暂时都没想去追究,如楼下几位说的,转速太快了,轮胎都快甩出来了(玩车的人叫这个甩大饼),而且基本带不动负载,我轻轻一把能捏住,未经过减速,如坛里大神所说。“机械特性太软了!”
    有点晚了,明天再继续吧,有好大一堆问题要各位模友回答的、、、(舍友推荐我一本书让我去旁听这门课,《电机拖动》,)好吧好吧,万丈高楼平地起、、、
                                                      2012/2/25
谢谢楼下几位的建议和支持,现在我先回复一下关于你们的建议我所了解到的。
沙发howard1977:“没错的,可以用4轴飞控改一个4轮直驱车来看看,全电子差速,无任何机械差速。嘿”
    这个是车模整体构建的问题,当然也是我的最终目标,假如四轮全是独立驱动的,就像四轴一样,肯定要有飞控协调各个电机之间的转速平衡,没有飞控,直接四个电机,四轴肯定是飞不起来的。
    当然车子也一样咯,没有一个类似的控制器协调,车子肯定跑不了直线,但是有别于四轴飞行器,四轴飞行器要保证稳定,至少要有左右摆动,前后俯仰,自旋三个自由度受控,但是车辆贴着地面,我想只要把住自旋这个自由度就行了,查了电动汽车相关论文,这个叫电子差速,主动差速。至于左右摆动,前后俯仰,这涉及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主动悬挂的问题,研究这一点,可能对车模在摄影摄像方面应用有点帮助。

    搜索了rc迷里进化的帖子,纯手工diy外转子直驱车,还连续做了4代车,坚持不懈,此乃模友最宝贵的精神啊
[未完待续]

网友:
没错的,可以用4轴飞控改一个4轮直驱车来看看,全电子差速,无任何机械差速。嘿

网友:
坐着看LZ的手工!呵呵!

网友:
看下我的帖子,坛子里第一个做无刷直驱车的就是我。在RC迷里也有我的帖子,搜索“进化”的帖子,里面有直驱车的做作过程和试车视频。

网友:
坐在地上等下文

网友A:
LZ加油,虽然最后转速还是会很快!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加油,虽然最后转速还是会很快!

目前确实很快、、、

网友B:
标题

占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占位

帮我占的?

网友:
定子极数太少,貌似你做了个小扭力丶高KV的外转,这样的话放进车轮恐怕需要行星齿轮减速。

网友:
原来你还是学生,你比最近4轴论坛讨论的几个清华学生强,这样搞技术很踏实有工程师的素养。

网友C:
肚子饿了睡不着,爬起来帮你查了点资料。我不是学机械的,结论可能不太可靠,下面仅供参考。快速查读了几篇论文,下面是我的小结。

既然你直接选择了轮毂式电动机直驱,传统的电机拖动可能不适合了你了。无刷电机,用于地面车辆,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1 克服扭力启动;2 慢速匀滑的转动;3 进灰。关于1和2,关键点,现有的技术是,用有感电调+霍尔感应器,从而实现比普通无刷无感电调更高的扭力和扭力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肚子饿了睡不着,爬起来帮你查了点资料。我不是学机械的,结论可能不太可靠,下面仅供参考。快速查读了几篇论文,下面是我的小结。

既然你直接选择了轮毂式电动机直驱,传统的电机拖动可能不适合了你了。无刷电机 ...

正如你所说,我选择了一个小扭矩高kv的配置,这个确实失误大了,不过没关系,我做的这个注定只是一个试验品,我现在在想,12槽20极的配置是不是会好很多?
但是我其实在想,这种有槽结构的电机,又要做到模型车大小的级别,槽数是不可能增加到太多的,按现在这个尺寸,有15槽,那估计就是极限了。

楼主:
我在德国网站上看到这种结构的电机,这是一个无槽的定子

据说这种无槽结构就能解决齿槽转矩的问题
但是我看不懂德文,谷歌翻译的结果弱爆了,一直没搞明白定子能的那坨东西是什么材质结构的

网友:
支持楼主,请问是研究生吗?

楼主:
本科生,想考研

楼主:
悲剧,想把原来的电机改成12槽14极的,可定子线圈灌了502,转子磁钢用了ab胶粘,现在好像都不怎么好拆、、、

楼主:
估计重新画图,做一个新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科生,想考研

我也是本科想考研
你那里的?我广东

网友:
轮边电机还有太重等问题。
我还担心飞机用外转承受不了车模的颠簸。
貌似还是一级减速然后狗骨传动比较实际。

而即使如此也还可能有寄生功率问题,就是四个轮子转速不同的差速问题,这个要再讨论。

网友D:
楼主,定子不要动,转子换14p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lrk,扭距更大,转速更低

网友:
还有你不用钢壳不导磁是你的这个Kv高的原因,你换钢圈后会好不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定子不要动,转子换14p你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lrk,扭距更大,转速更低

定子动了,12槽全绕了,转子换了14极,kv值确实低了很多,扭矩也大了,昨天测了,正如前面的前辈说的,由于无霍尔的原因,电机低速性能不好,目前看来,这种12槽的定子,想要做直驱,应该不太合适,

网友:
背面用铁,最主要的是导磁,S U N的磁场强度远远大于:S     N

网友:
U代表外面的铁片,你看看扬声器的结构你就明白了

网友:
佩服lz的研究动手精神

网友(2012-12-29):
希望继续,一直想自己做一个18v500转外径50毫米功率50W的外转子电机,可是无从下手.

网友:
电机怕水怕热怕撞怕灰尘,你全不顾。镂空怕进水,密封怕过热,直驱不做减速的话,功率不大,堵阻是常事,可靠性不大,电动车可以是因为它采用大体积电机,散热面积大,高压驱动,电流小。还有,采用行星减速增加扭力。
再一个就是怕撞,电机轴撞歪了会出什么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