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了个蜗牛机架很受伤,1.2m高小暴力降落骨折

楼主(2012-02-24):
前段时间看gale大神发蜗牛机架帖子,感觉挺漂亮,一时没忍住败了一个
这个机架是真不好装,尤其电机,而且脚架很软,稍微暴力点降落就会跳,然后翻车
最后一块电风一吹朝着一辆车飘过去,赶紧收油降落,降的暴力了点约1.2m高度下来,脚架报废一只
相当后悔啊,感觉这机架不值400,个人感觉设计有缺 陷,希望厂家改进了再卖
------------------------------------------
同时发现一个玉兔飞控的问题,玉兔飞450架子时不时的抽一下,调了好久都不行,也许我技术太次吧
有群友说玉兔飞风火轮也有同样问题.
以后还是飞100来块的便宜机架吧

高脚架太软,套铝管位置又太脆

高脚架太软,套铝管位置又太脆

只能自己另配脚架了

只能自己另配脚架了

网友A:
我换购的XA也抽过。后来把姿态传感器重新固定了下好了。  兔子开始用橡皮筋四角拉近。自认为减震好。 可是抽动的厉害。后来直接固定到中心板。默认参数就稳飞了。楼主试试。

网友B:
貌似机架抖动...太花巧的机架 或 用料过於剛硬都容易出現抖动..
这个机架多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机架抖动...太花巧的机架 或 用料过於剛硬都容易出現抖动..
这个机架多重?

架子重298g,起飞重量1080g
不是一直抽,能稳一会,时不时的抽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换购的XA也抽过。后来把姿态传感器重新固定了下好了。  兔子开始用橡皮筋四角拉近。自认为减震好。 可是抽动的厉害。后来直接固定到中心板。默认参数就稳飞了。楼主试试。

默认参数都试过了,不行,微调后还是抽,感觉蜗牛架子抗扭不好,机臂轻轻一扭就有些形变,以前550架子飞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此套机架的脚架部分胶位较薄,应该属于刚性稍差,这点是肯定的,从跟部断掉确实不多。另外你说的抽搐的现象应于机架无关。哪吒,兔子等等的飞控我们都有样机都有在我们的机架上试飞过,你所说的抽搐现象应是参数问题 ...

我感觉是参数的问题,但是调了半天还是不行,北方冬天没办法,温度低塑料就脆,坏了那条腿在家怎么掰都没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