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一下 450的舵机不是自动回中的吗?

楼主(2012-02-24):
新手请教一下 450的舵机不是自动回中的吗?四通机打舵后能回中 为什么六通机要反向打舵JJ才能平衡呢?菜鸟一个还在玩模拟器 感谢赐教

网友:
有副翼的舵机是自动回中的。

网友:
比如说向右打舵了。。飞机姿态已经向右倾斜了。舵回中了飞机也是向右倾斜的吧。不向左打点舵飞机怎么回到平衡状态。在说了飞机向右倾斜了就向右走了,就算飞机平衡了它还在向右飘呢你得向左打点舵来让飞机停下啊(我理解的对不对请高手解答。本人也是新手)

网友:
只会玩四通的新手同问

网友:
LZ应该问的是4通机摇杆回中后机身会恢复平衡,而6通机摇杆回中后机身没有恢复平衡吧。原因是4通机有重锤,大桨在重锤的带动下恢复与地面平行,6通机的副翼不会自动恢复与地面平行。用副翼的4通机一样不会自动平衡的。所以4通机稳定但不灵活,6通机相反。

网友:
ls正解。
要不就是有三轴软件在自动修正,要不就是机械影响。

4#6s和v120d01就是叄轴影响。

平衡锤就是机械回中,例如4#6 bell。

网友:
LZ应该问的是4通机摇杆回中后机身会恢复平衡,而6通机摇杆回中后机身没有恢复平衡吧。原因是4通机有重锤,大桨在重锤的带动下恢复与地面平行,6通机的副翼不会自动恢复与地面平行。用副翼的4通机一样不会自动平衡的。所以4通机稳定但不灵活,6通机相反。
谢谢大侠指点 终于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