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XXD的电机和电调强烈建议直接退模

楼主(2012-02-25):
2010年我是新手爱好者,11年买有两套xxd的2212加30a电调,我是新手,不懂,老模建议xxd,经济实惠,装上去结果飞了上去失灵了
老模说我技术问题,我认了
电机后来烧了一个
我朋友借我的电机装4轴,失败了。。。。、‘
后来结果是xxd的设备有问题,会失灵的,
我的xxd设备上天没有多少次,每次飞不了一圈
自己下来了。。。。。。。。。。。
xxd打击我的自信心,悲催啊。。。。。。。。

网友:
没听说过省钱是费钱的开始吗,呵呵

网友:
我用的还可以啊

网友:
我用了很多个xxd啊,身边也很多,没啥问题呢

网友:
我的入门是xxd电调,天地飞6c控。这俩加到一起我让飞机飞上过天可是没一次我能控制它降落都是自己下来的。最后换了蝎子电调电机。dsx7以后基本不炸了。不过我得感谢这俩东西。让我学到了不少东西。(修机的能力大大的提高了)

网友:
我入魔五六年了一直都用XXD没出过啥问题嘛

网友:
标题

不知道正在用xxd的模友占了模界的几成!

网友:
3年前用XXD飞KT3D 纸飞机。。。。飞了半年多吧,没失控过。。。天6A。。。XXD其实还不错啦,

网友:
有XXD电机5个,XXD电调6个,朗宇电机1个,辉盛电调18A 2个,算算还是挺吓人的。不过重来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也算是个电机小“大户”
身边不少模友都说XXD电机不行,我则保留
我的XXD电机5只:
2212-KV1000、KV2200健在,KV1000两只电机都是陪伴我入魔的机器,KV1000那只陪炸过无数次,只换过轴承,依然表现良好。当然,只应用于入魔机型(练习机、3D机等)
后来又入了一只KV3500的,用于小型高速机
2208-KV2600,表现良好,比起DYS的同型号感觉要好些。
2814-KV1000,2只都表现良好,原本打算DIY一架双发机的,后来搁置,现在用于飞航箭F3A
相比之下,XXD的电调真的差强人意,主要是线性很差,在高KV马达上基本会出现咳嗽,发热严重,目前基本停用。
在低功率、入门机领域,我认为XXD电机时可以胜任的,这个阶段对飞机的要求低些,炸机概率大,用XXD比较合适。

也有说朗宇马达的做工好,发热小等的,我自己也有用,感觉差异不是太大。虽然也买了3只
待到了一定阶段,上大功率的马达,就建议用好些,银燕、朗宇都可以,双天会更好些,但不怎么耐炸。
仅供参考

网友A:
从入魔到现在一直用XXD电机和电调,没出现过任何问题,2212电机建议用XXD40A电调

网友:
不是XXD有问题是LZ有问题

网友:
还可以啊

网友:
用了这么多个也没出现过问题,几架四轴装上来都稳飞,只能说楼主人品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很实在很中肯的评价,

网友:
我的500还在用XXD的呢,物廉价美量足

网友:
实话实说,老的XXD都还是不错的,我是4年前就买了XXD电机电调,一直用到现在都还在用,不过现在出的XXD我就不敢说了,奉劝现在新入魔的朋友还是考虑其他牌子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xxd的托,如果xxd的电机没问题那我认了,我有问题.........害人货

网友:
辉盛的电调也不错。

网友:
楼主不详细说明事情的经过、缘由,只会让人认为是别有用意的喷子,没人会相信的!

网友:
上天前要检查好设备,楼主说每次都是设备出问题?有点怀疑。XXD再烂,也不可能每次上天一圈就坏。你也入模两年了,说这样的话不应该。
地板说“换了蝎子电调电机,不炸了”,我没用过蝎子电机,难道蝎子真的很神。

网友:
我的好盈80安的柏金电调用了半年烧了,现在寄回厂家修,然后买了新西达80安的才98元钱,昨天飞了5个起落,没什么感觉,就是线性会差些,但是我一起飞就切3D,所以线性对我没用,就是讨厌电调每次会自动校准油门行程。如果熄火的油门不是在0的话,电调会自动校准。这时退出熄火开关时和普通油门的行程不一样,电机就会转起来。所以必须把熄火油门和普通油门一样。

网友:
从入模到现在就没买过XXD的东西……

网友:
我损失过一个XXD电调。

XXD=山寨=没有质量控制=没有一致性

但绝对不都是坏的,尤其是老一点的XXD,最近JS们进货质量越来越差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人品问题,我用的没出过任何问题,无论什么牌子的马达,炸一下之后都会变得很糟糕。

网友:
我的xxd30电调烧了1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入魔到现在一直用XXD电机和电调,没出现过任何问题,2212电机建议用XXD40A电调

的确很中肯,我的塞斯纳刚开始配的都是XXD的2212和30A,结果电调就烧了。由于新手,电机没太大感觉,配电调得多放点余量。不过自从电调烧了后都是用朗宇+好盈组合了。

网友:
我还在用XXD电调和马达。没钱没办法啊。只是有一次电调进水烧了换了MOS也没用

网友(2012-03-26):
学习的态度回帖.....

网友:
看楼主这标题起的
我入魔到现在总共买了8个不同KV的XXD电机,4个30A的XXD电调,除了一个KV1400的电机玩水机时因为没仔细检查入水后烧了(事后才知道线破皮短路),其它的都没问题

网友:
俺的XXD50A电调和XXD2217电机,用在450上,电调在用了几百次后被我解剖坏了,电机到现在都还在用,有2000多次了,换过轴承,换过轴。
还有一只XXD30A的电调用在好小子上,用了几十次了,没坏。只是电池坏了,再加上场地不好找,放了三年了。
XXD50A 和XXD2217电机是我用在450上的电机电调中发热最小的。大热天连飞7 个电池,电机电调都不烫。至于线性个人感觉跟别的电机电调没太大的区别。只是电调设在柔和启动时,启动时电机会抖两下。
上述电机电调是四年前买的,不知现在的XXD质量如何?

网友:
太神奇了,也可以立个帖子,入魔用蝎子直接会自旋翻。

网友:
刚入模我XXD30A的电调飞了五架次报废了,后来换好淫飞到现在没事

网友:
楼主可以退魔了,有问题就全归到XXD的设备上,楼主如果没米全买顶级设备,建议退魔

网友:
我只有一只朗宇2204电机和一只艾特30a电调,其他的都是XXD,没出过问题。

网友:
证明楼主还真的是新手,买蝎子吧,还是有问题的话就退魔了,

网友:
我的450XL都还是用XXD。。。确实品控很有问题,不过够便宜。。。飞飞悬停好像还行

网友:
市场上确实存在仿冒的xxd电机电调,正品电机我一直在用,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但xxd电调不敢用。
建议购买时选择有知名度的店家购买,玩模型不差那几块钱

网友:
个人感觉多半是电池不给力,放电不足,导致设备暂停工作。

网友:
我用过2个xxd的2212 kv1400 和 3个 xxd30a 电调 ,第一套设备在我第一架固定翼做好并地面调试好哪去飞场试飞途中走在路上自动冒烟,(飞机装好电接上了),发现后为时已晚 除电机 接受没坏,  3个舵机和电调直接无辜挂掉 冒烟的就是电调。总结是电调问题导致舵机电调烧毁,心那个碎啊 害人不浅啊 严重打击入魔的信息啊。 那时候好赢的电调天价啊 无奈又入了个xxd 30A 和辉盛舵机  这套设备设备成功让我实现单飞入魔,炸鸡过n次 上树n次 算是开过功臣啊 可惜使用半年的样子在某次大风中飞行时直接飞丢 找不会来了 估计是被别人收了   无赖提控回家!!单控直接就买了 狠狠心再次入手补齐设备 还是xxd 一套 飞了几次后电机直接在空中拉烟 新机还好控制的好滑下来没伤到 于是折腾找方法重绕线圈 成功修复 就这样这套设备一直服役到现在 总结: 一分钱一分货吧 我以后还是会买xxd的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