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的无动力主轴。。。顺便请教个问题

楼主(2012-02-25):
请教下各位的无动力主轴夹刀后跳动有多大?
吃完晚饭就开始,一直干到干到现在,真T M累。。。
等组装好后还是感到点欣慰。
可是打跳动的时候,什么心情也没了 每次装夹跳动都不一样
锥孔和外圆跳动都在2丝,夹上刀后,最小的在3丝左右,这个还是挺满意的,
可是有时候装夹,跳动有11丝之多,打在刀伸出夹头20MM左右打的。
不知道大家夹刀后的跳动都在几丝?
换了一根杆子和筒夹,现在好多了,2-3丝,偶尔跳动也大。。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夹筒的问题,换了一个夹筒跳动也差不多这么大。。。为什么每次装夹刀跳动都不一样大?装的是加长的6MM外径的中心钻,没铣刀就这样装着看下

楼主:
失败也发点图
材料是6061铝,这个棒有点长。先切个盖

楼主:
外径太大了,车起来费时 ,外径一刀5MM,转速打在315转
外圆55,车成41,留1MM余量
两头打中心孔,双顶尖顶起来车。。再在外圆找正

楼主:
铝的有点软,夹紧后有夹印
不锈钢的又不好加工。。。

楼主:
车刀杆,焊接的刀。刀头硬度也只能车车45#,这刀杆应该是热处理过,太硬了。车一刀磨一下刀
车螺纹时也磨了一次,刀杆的螺纹是10*1,刀太软,车出来也有点坑坑哇哇的
100的刀杆好像也有点短。。

楼主:
最后这个夹筒,夹紧时怎么会这样
两边开口不对称
6个口,都这样
10块钱的夹筒,不知道跳动大,是不是螺母和夹筒的关系?
可是有一个夹筒开的缝用肉眼看还是很均匀的

网友:
可能是你的夹筒与你主轴内锥配合面的角度有差异!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后这个夹筒,夹紧时怎么会这样 两边开口不对称 6个口,都这样 10块钱的夹筒,不知道跳动大,是不是螺母和夹筒的关系?可是有一个夹筒开的缝用肉眼看还是很均匀的
老问题了,er夹心得先放进螺帽里的偏心槽里,再装到杆上,再上刀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先放进螺母里面的草里,然后再装到杆上,再上刀具啊

网友B:
楼主,是不是你的轴承配合上出了问题

我与你有相近的结构,但我的左右偏差是0。02MM

这是夹5MM合金刀杆,在距15MM处测量的

不过不同的夹桶之间有一定的偏差,但最大也没有超过0。05MM

刀杆本身的误差是很大的,我是一口气采购了5支刀杆, 然后仅留下精度最好一支使用的‘

其中最大偏差的一支,配上最大偏差的 3。0MM的夹桶,左右偏可以达到0。20MM

强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不是你的轴承配合上出了问题

我与你有相近的结构,但我的左右偏差是0。02MM

这是夹5MM合金刀杆,在距15MM处测量的

不过不同的夹桶之间有一定的偏差,但最大也没有超过0。05MM

刀杆本身的 ...

轴承是2只角接触,1只深沟。哈尔滨的轴承。装了十来次,每次的跳动都不太一样

楼主:
 高手,说下是哪的问题哪。。

网友C:
以前老是觉得无动力主轴为啥这么贵呢,在这里久了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老是觉得无动力主轴为啥这么贵呢,在这里久了就知道了~

是啊,总感觉卖的贵,就自己D了,但也不便宜,即使用廉价品,D的不满意的时候还不如去买一个

楼主:
换了一根刀杆,内孔跳动1丝半,再装刀,跳动有2-3丝,有时候装夹也跳动大,不过还算满意,顶多每次装夹打下表

网友:
这个棒子成本不低吧 还费那么粗的料  看来我的调质磨制无动力能出了

网友:
好多地方是线接触吧?
你在每个紧配合的地方都有无数个位置让你觉着安装到位了
所以每装一次都不一样

网友:
刀杆、筒夹都太差了,现在买到好的 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是2只角接触,1只深沟。哈尔滨的轴承。装了十来次,每次的跳动都不太一样

建议花点钱在上面,不要相信,便宜会有好货

网友:
夹头太差,换进口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