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电机启动电流太大总是烧电路,有办法吗?

楼主(2012-02-25):
各位达人,小弟初来,最近捣鼓车床2k4,电路板彻底烧毁,根据网上帖子自制了一块电路板,但是启动时总是烧保险丝。
换大保险丝,就把空气开关给烧跳闸了。苦恼啊!不知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A:
加个限流电路

网友B:
你的电机有没有问题?还有自制的控制电路有没有软启动功能?

网友C:
什么电机,多大功率?

网友D:
电机可定有问题 一般驱动板上都有保护 你不可以换大保险 先检查电机线圈有无发黑 有无烧焦的臭味 吧电机

网友E:
电机可能有问题

网友F(2013-04-15):
直流电机的启动电流确实很大的。 尤其是大功率直流电机。 使用pwm调速吧。搞个软启动。。。或电流限制应该就行了。。
实在不行。。。用交流电动机吧。

网友G:
请问您是把调速旋钮开到需要的转速然后按下启动开关吗?这时候冲击电流就很大了。
我是把转速旋钮调到0,然后按下开关,电机并不转,接下来慢慢旋转调速旋钮,电机开始转动,调到到需要的速度即可。停车的时候也是旋转调速旋钮,调回零位,电机停转,不用按急停开关。直到最后完工的时候才按下急停开关,切断电源。总之,从转动到停止,快转、慢转,都靠这个旋钮,有时候连续干一上午时间,都没问题。

网友H:
2K4的小床,烧电路,跳开关,应该不是启动电流的问题了,要检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