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DX7S

楼主(2012-02-25):
本人关注DX7S,售价还可以接受在1900左右,现在主要飞F3P,想知到DX7S控有这4项功能吗?(主飞固定翼,日后有可能上电直)
1 油门锁定
2 有没有定时是可以与油门联动的
3 重点的是EXP曲线,可以用3段开关来设置3组EXP吗?
4 可以自定义开关吗?
同问T8FG飞固定翼有以上这几项功能吗?

网友:
2)没有

其他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同问。

~!

楼主:
引用 网友B:
2)没有

其他不清楚

谢谢你的支持!居然连(定时与油门联动)也没有,有点失望!!!!!!!

网友:

本人关注DX7S,售价还可以接受在1900左右,现在主要飞F3P,想知到DX7S控有这4项功能吗?(主飞固定翼,日后有可能上电直)
1 油门锁定  (有)
2 有没有定时是可以与油门联动的  (不知道)
3 重点的是EXP曲线,可以用3段开关来设置3组EXP吗?  (不知道)
4 可以自定义开关吗?  (应该不能)
同问T8FG飞固定翼有以上这几项功能吗?   (完全没压力)

建议上8fg吧,强大很多,现在套控买来2500,卖掉原装接收800,合着单控才170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关注DX7S

本人关注DX7S,售价还可以接受在1900左右,现在主要飞F3P,想知到DX7S控有这4项功能吗?(主飞固定翼,日后有可能上电直)
1 油门锁定  (有)
2 有没有定时是可以与油门联动的  (不知道)
3 重点的 ...

原装接收可以卖800元吗?网上有卖单控价格都要2000元,还有的是T8FG玩固定翼有以上这几项功能吗?

网友:
不会吧,定时与油门联动都没有。。

网友:
1 有
2 应该有,DX8我在用,有,DX7S按道理来说,有的
3 这个就是大小舵吧,DX8有3段控制,DX7不知道了,但是至少应该有2段吧。
4 部分能,不能全部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D:
1 有
2 应该有,DX8我在用,有,DX7S按道理来说,有的
3 这个就是大小舵吧,DX8有3段控制,DX7不知道了,但是至少应该有2段吧。
4 部分能,不能全部自定义

DX8可以用三段开关来设置三组EXP吗?

网友:
等我到货了看看啊。地平线还没发货,急死我了

网友A:
刚研究了一下说明书:

计时器
DX7s计时器允许您编辑主界面上的倒数计秒或停表(累计)。 当设定时间到达时,会有报警声,当油门处于设定位置之上时,您可以使用教练功能开关或自行设定计时器开始.一个显示模型运行时间的内部计时器将会显示在主界面上.

这样看来好像是有油门联动计时

网友:
大小舵角&线性指数
大小舵角和线性指数用于调整副翼,升降舵和方向舵通道的舵面反应。分别对大小舵角和线性指数(Expo)进行调整。设定一个开关用于调整大小舵角/线性指数。设定另一个开关用于切整大小舵角与线性指数的调整。
注意:在作了调节后,一定要测试模型,确保模型如期望的那样响应控制.重新对频并设置失控保护。.
大小舵角影响了通道的总行程,同样地影响了贯穿那个通道范围的控制响应灵敏度.减少大小舵角也影响了总的最大控制下的总灵敏度.
线性指数影响了中立点周围的响应灵敏度,但是没有影响总的行程,正/负指数值都是有效的.推荐使用正的Exp. 负的指数值由于增加了中心周围的灵敏度,很少用到.

这样看来好像能自定义开关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研究了一下说明书:

计时器
DX7s计时器允许您编辑主界面上的倒数计秒或停表(累计)。 当设定时间到达时,会有报警声,当油门处于设定位置之上时,您可以使用教练功能开关或自行设定计时器开始.一个显示模型运行时间 ...

有附中文说明书吗?

网友:
没有,我的是未完成,不完善,无图电子版的

网友A:
跟客服要的。正式版估计还有的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客服要的。正式版估计还有的等啊

可以给我一份吗?

网友:
lhelong大……好人
邮箱已pm给你了……谢谢

网友:
dx7s到手!油门联动已确认,有好几种联动方式。自定义开关已确认!其他摸索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