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关于HL 开炮的问题

楼主(2012-02-25):
刚入坑。。。想问下各位前辈 为啥有时候开炮有BB出 有时候只是打空炮啊 还是这本来就是BUG?

网友:
供弹不顺。。。看看波箱往复是否正常

网友:
供弹不顺,,,是供弹弹道的问题,,,HL的供弹弹道很平,,,,,靠地球引力有时是下不到发弹口的,,,

网友A:
可以用东西捅一下,,,或者试用0.3的BB,,,有可能行,,,,这个当然是发弹波箱正常的情况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东西捅一下,,,或者试用0.3的BB,,,有可能行,,,,这个当然是发弹波箱正常的情况下

拆开炮塔用东西捅 还是直接从入弹口啊 刚入的坦克不能波箱就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