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轴切割

楼主(2012-02-25):
雕刻机光轴平时大家都用什么来切割的,钢锯锯不动啊!要求切缝要小,约0.5~1mm

网友:
去材料商下料,大多数用沙轮切割机,然后上床精一道,钻孔,功牙。

网友A:
晕倒。这么简单的事。

你为什么不试一下角向砂轮+切割树脂片

1块钱一片,效果可以达到楼主要求的

网友:
这要求好象只能线切割了

网友:
据说只有表面镀铬层比较硬,用电磨磨掉一圈,就能用钢锯锯了吧,下去锯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倒。这么简单的事。

你为什么不试一下角向砂轮+切割树脂片

1块钱一片,效果可以达到楼主要求的

这个实在

网友:
线切割吧10元以内

网友:
简单问题复杂化,光轴长1MM短1MM很要命吗,1MM切割片随便切,2MM以上切割片就切不动了

网友:
z

砂轮切割 留个余量上床啊

网友:
直接从公司拿料头的飘过

网友:
我的要求不高,都是用砂轮打磨,再锯。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光轴平时大家都用什么来切割的,钢锯锯不动啊!要求切缝要小,约0.5~1mm

再看了一下题目
发现,这锯多宽,不管切缝屁事啊
就是有一米宽。切掉两头一拼也是,一丝的距离啊
老板!!

是不是,我们这些主意瞎出了??

网友:
我的光轴是砂轮切的,端面与轴线并不垂直,只重新上车床车一下。

网友:
不求好看,不求精度,砂轮磨一下,要固定用光轴支座,几块钱一个!要求高的就直接上床了。

网友:
如果买的,店家会帮你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