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饭饭请进来

楼主(2012-02-25):
饭饭,我的p飞控的
云台
增稳怎么不对头,,刚买的狗2,用的2轴云台,插上后左右摆动四轴,云台没有增稳功能,但是四轴俯仰,云台的2个
舵机
都在工作,这到底怎么回事?用
遥控器
控制,只操作一个通道的旋钮,也是云台的两个舵机都在工作,又把云台的舵机直接插到接收机的那2个通道上在操作时就是单个舵机工作了,遥控接受应该没有问题,问题还是飞控?饭饭看看怎么回事

楼主:
饭饭可以给解答一下吗

网友A:
参数如何设置的 发上来 看看

楼主:
设置都是正常的,现在是云台插在飞控上以后操作9通道的旋钮云台的2个舵机都工作,操作10通道的旋钮云台舵机不工作,云台直接插接受上都是正常的,2轴云台插在飞控上后左右摆动四轴,云台没有增稳功能,云台的舵机也不工作,但是四轴俯仰,云台的2个舵机都在工作,现在这样的情况应该不会予设置有关系吧

楼主:
郁闷,从入了XA以后,飞控怎么老是出现问题,以前没换购之前出过问题,现在换购了,刚买了狗2航拍,又有问题了,真是郁闷死了

网友B:
强子 ,把飞控升级 最新固件 就 ok 了

网友C:
楼上的兄弟伙,XA飞控新固件有了吗?

楼主:
以解决,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