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练3D倒飞感觉真难啊!!!有什么决要吗请指点指点吧谢谢

楼主(2012-02-25):
模拟器凤凰飞了两个月了,正常姿态各面都已经十分熟练,于是认为应该是时候学习3D的倒飞了,因此昨天晚上开始第一次的倒立飞“电直脚朝天的状态飞行”,可能是我资质较差吧,居然练了两个小时都没什么进步!!倒飞时控的杆方向和正常飞时升降舵、方向舵、油门方向都是相反的,只有左右副翼没变,所以经常倒飞时直升机低空飞快触地时第一反应就是往上往油门,结果加快的下坠的速度,猛烈炸机!前后和摆尾也是一样!总之就是感觉倒飞头都大了一圈。。。头疼ing....
各位爱好直升机的朋友在刚开始练倒飞的时候不会像我这么笨的吧?如有什么窍门 秘诀 绝招 诀要 杀手锏什么的不吝指教一下小弟吧谢谢大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喜欢单说“沙发”的人

网友:
胆子放大点,步子迈小点,先在脑子里形成舵面反射,我已经开始在脑子里模拟飞行了!哈哈

网友:
我真机刚开始是高空连贯的翻一下。。
然后是翻过去停一会儿再翻过来。。
接着是翻过去动下个舵面。。熟悉东西。。。再翻过来。。。
模拟器里乱来。。。

网友:
把杆的动作相对于机身固定下来。也就是说总是觉得自己坐在飞机里面操纵,而不是旁观的角度。

网友:
刚开始练的时候多面都是反的不习惯,多练,慢慢熟悉就行了

网友:
就一个字儿:练。

网友:
主要克服心理状态,将倒飞看做是正飞,慢慢熟悉操作手柄,很快就用进展。试试吧。祝你进步。。。。

网友:
谁都一个样。开始倒飞时我一度怀疑倒飞跟正飞操作部一样,等练上几百个小时还不是那么回事

网友:
模拟器嘛,不怕炸,你就可以慢慢来嘛,不用像救机一样拉大舵量,一点点修,就能建立条件放射了

网友:
在脑里模拟倒飞

网友:
玩真机主要过心里关!

网友:
才两小时........再练上20小时你就会有感觉了 ~

网友:
我以為LZ要上真機來練習。

网友:
该炸就炸

既然要提高水平炸鸡....自然的

网友:
练倒飞有两种思路:一是与正飞的参照一样,但打舵有的相同有点相反。
二是改变参照,打舵与正飞一样,具体讲就是倒飞时方向看近,倒飞对头打方向就看头,想机头往左就朝左打舵。倒飞对尾就看尾巴,想尾巴往左就朝左打舵,倒飞升降看尾,推杆尾巴下垂,拉杆尾巴上抬。
我用的是第二种,等练熟了就不必记这些了。

网友:
没有捷径,慢慢练

网友:
我练得还不错,最烦的我觉得是方向,其它的我都练得一般般。今天我准备翻了,配件足足的,炸了现场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