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置电调和浆的问题,求答,先谢了

楼主(2012-02-25):
3674电机72CM沃尔沃船,软轴,3S电池用多大的浆和多少A电调合适,老手告诉一下,先谢了?

楼主:
没人踩,自己顶
oooO ↘┏━┓ ↙ Oooo
( 踩)→┃你┃ ←(死 )
  \ ( →┃√┃ ← ) /
  \_)↗┗━┛ ↖(_/

网友:
1、电机KV直?
2、电池的、容量、放电C数?
3、桨也要有讲究的

72CM长的船配3674电机也可行,3S电池也可行,一般3674电机最少也要配100A以上的电调。但你要说明一下以上的1、2点的参数情况。第3点桨可先后配。

楼主:
回复 网友A:

KV2800,3S3300 20C

网友:
电池偏小,建议2P。
电调150A以上比较安全

网友:
如不讲究速度的话你这个配置 是可行的。电机3674 KV2800,电池3S 3300 20C 电调配一般的125A或150A、200A都要行。你的是72CM长的船桨最少也要配只437。

网友:
如个只用1P 3S3300mah20C锂聚电池的话,估计不到一分钟就会触发低压保护。

网友:
2P就有6600mah了,3674电机也比较吃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2P是2个电池并联的意思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现在暂时只有435的浆,不管先试试。不行再换大点的,电机KV2800是别人推荐给我的,合适吗?还有,因为我的船是玩具船,不敢用太大的电池,如果用3S对船没有影响,我在换4S电池。船底用玻纤布加固,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一定支持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