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谈谈直驱与对转齿的优缺点

楼主(2012-02-25):
主流机型都使用对转齿结构,缺点是对转齿转速较高,噪音大,不够省电
代表是亚拓450全系列
在主流机型上改进的直驱机型,皮带在下的结构,导致尾管位置比较低,飞行时机身倾斜比较严重,性能打折扣
代表是飞魔士直驱版,还有固朗450Q
皮带在上的稀有机种,我曾经认为是完美的,卖个关子
代表是beam E4和TG450
看起来感觉怎样?那就是镂空非常多!
因为皮带轮占据了上侧板的位置,这个地方碳板就少了,强度会稍差点,不耐炸,还需要多很多金属连接件,重量也增加些

网友A:
评价很中肯。

网友B:
难道你没见过ESKY的飞机吗?去找找看吧。或许你会更喜欢

网友C:
lz做的评价非常不错。可以参考一下。
就看你选什么机型了,我等着,嘿嘿。

网友A:
TG缺点就是稍重,不过配6S动力就没多大问题。

网友D:
飞行时机身倾斜比较严重??

网友E:
为什么飞行时机身倾斜比较严重???

楼主:
旋翼头和尾管不在一个平面上,越远越不给力,悬停时飞机歪着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D:
看明白了,悬停时机身向右斜多一点
还有一点不明白,pro的主轴加长了2mm,貌似只是为了增加主旋翼与尾管的距离

楼主:
PRO主轴长点应该是机身部分长了,露出来的部分感觉和sport一样

网友F:
TG不错 哥喜欢

网友G:
说实话,我感觉直驱噪音不见得比对转齿小,更不见得省电,
因为噪音主要是马达和主轴齿轮发出的, 直驱张力要求比对转齿还大

网友H:
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在小鸡上已经有人做出去过分析了
suvsuv大哥就比较过ep200和亚托250,其中有个选择亚托的理由很要紧
像TG450这种换主轴太麻烦,要涉及皮带,而且亚托的450就不用波及皮带的调整

楼主:
主轴都要换了,尾轴基本也不会幸免
都是要松皮带,其实维护没啥区别

网友H:
悬停,航线炸鸡的话,我的感觉
450的主轴很软,而且只要3元一根,基本每炸必弯,而且尾轴常年无问题,这是我碰到的情况

网友I:
必须顶,很久没看见质量高的帖子了,向lz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