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额定转速1410的三相电机用变频器最高能多少频率合适

楼主(2012-02-25):
昨天买了个AIREDALE三相1.1千瓦电机,配合论坛收的台大2.2千瓦变频器,请问电机通过调频率,最高工作能在多少合适呢?
速度高了有什么坏处和危险吗?

网友:
坐个板凳听课~

网友:
频率往高调,你可以试,不会对电机构成伤害。我有时候忘记了,会把400HZ送进去。电机只是有声音,不会转。频率高的时候,功率急剧下降。我一般到80HZ就不再往上调。
频率往下调,要注意调整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曲线。如果输出电压不往下调,电机的功率和扭矩都会上升很多,电机损耗也大很多。
我一般到20HZ 就不再往下调了。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电机本身最高转速是多少,然后对应变频器的频率能达到你要求的转速就行,然后把变频器设置固定在接近的频率。速率、启动时间、停转时长、低速和高速扭矩等都要事先照说明书设置好,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不是和俺的一样,俺的就这么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要看你的电机本身最高转速是多少,然后对应变频器的频率能达到你要求的转速就行,然后把变频器设置固定在接近的频率。速率、启动时间、停转时长、低速和高速扭矩等都要事先照说明书设置好,不知道你的变频器是不是 ...

我的电机铭牌上写着工作频率50HZ,1410转速,我实验了下调到200hz都能转,但是速度非常快,我就是想问一下如果调到100hz,转动速度应该在3000转左右吧,这样运行安全吗?对电机有损伤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120hz以内都没问题 关键是看看电机的两口轴承 有条件换两口进口的好 轴承  我 的 电机是2800转速的都用了3年了 没问题

网友A:
我的变频器调到60HZ,我的变频器最高到120HZ,在高的话就太快了,怕飞起来了。。。。。觉得你也调到60就可以了 你不是就想要哪个转速嘛,国产电机还是保守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变频器调到60HZ,我的变频器最高到120HZ,在高的话就太快了,怕飞起来了。。。。。觉得你也调到60就可以了 你不是就想要哪个转速嘛,国产电机还是保守点吧

是进口电机 英国AirEdale牌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20hz以内都没问题 关键是看看电机的两口轴承 有条件换两口进口的好 轴承  我 的 电机是2800转速的都用了3年了 没问题

我调到120hz空载转了半小时,电动机各部位都没有温升,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