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垂直尾翼断了

楼主(2012-02-25):
垂直尾翼炸断了,虽然有备件,可是要换起来实在太麻烦!
请教各位前辈,不换有关系么?
目前在飞好像问题不大。

网友:
沙花。。

影响不大可以不换,当然也可以换。

先把尾电焊接主板处用电烙铁化下来,要记得焊接的位置和颜色

然后在用电吹风或者溶胶剂把粘死的尾杠拆下来,就可更换竖尾翼了。

焊接比较考验技术,线很细,可以去手机店弄。

楼主:
主板处尾电已经断过一次了,自己凑合着焊上,虽然粗糙,但好歹还算牢。
粘死的尾杠还是等以后大修的时候换了。
目前起落架又断了,等大毛病都多了 再一起动工。
每天家里乱炸,准备等911练习熟手后 换其他比较精细的机型了.

网友A:
垂直尾翼炸断了

最快捷、简单、牢固的方法:

用两小段幼小炭纤片(电固补强用的),
从左右两边上接尾杆、下连垂尾的,
用502粘紧。

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快捷、简单、牢固的方法:

用两小段幼小炭纤片(电固补强用的),
从左右两边上接尾杆、下连垂尾的,
用502粘紧。

陈伯

谢谢陈伯

网友:
上图片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垂直尾翼装不装好像没什么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