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动手DIY雕刻机照明灯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2-02-25):
大家好手中有些以前买的5MM高亮LED,现在想自己动手做个雕刻机照明灯,打算使用50个LED此LED电压为3-3.2V电流0.01MA!目前手中有个变压器输出为6V的还有几个手机
充电器
问下怎么改啊?先谢谢热心的大侠了!

网友A:
LED灯两个两个串联,然后再并联,应该没啥问题!!

楼主:
再有没有好的建议了谢谢

网友B:
LED灯两个两个串联,然后再并联,再串一个5-10欧姆的1W电阻。

网友C:
50个,要500mA,手机充电器一般是5V输出,无法串联,不够.变压器6V,整流后能有7V,就按照上边说的,2个串联,25组并联,电流250,串个4.7的1W限流电阻正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