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12槽定子电机配置,小白向前辈们求助啊

楼主(2012-02-25):
之前我发了一贴“[讨论]关于外转子电机之于车模的应用”

里有我试制的一个电机,一开始很单纯的认为,磁极数目越多,电机转速就越低,扭矩就越高,现在发现这个观点好像是错的。
虽然这个电机显然不能应用于车模直驱,但是我想深入一下,学习学习电机方面的知识,所以现在打算重新绕制绕组,重新贴磁钢,这次不能像上次一样盲目了。
所以我现在出来问问,12槽定子,kv最低的配置是怎么配的?磁极数多少?绕线怎么绕?
坛里的各位前辈,有经验的发表发表经验之谈,懂原理的解释解释原理。
老知青 masm32 keke889,还有那些我不知道的前辈们,帮帮我,推荐一个配置吧,谢谢!

网友:
12槽定子配14极磁钢是比较好的组合,你的问题就是出在槽极配合上,一般来讲外转定子齿宽要与磁铁的宽度相当,你的磁铁宽度过小,基本上是一个齿槽对应2个磁铁,这样在2个极间已经形成回路,造成主磁通量很少,也就应了你的实验结果,扭力不够

网友:
改进办法, 选12N10P   ,    从你的磁钢大小来看,可以采用 NNSSNNSSNNSSNNSSNNSS     ,只要你能解决磁钢固定问题,我想后面的实验对你会很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