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十字盘有必要用胶粘住吗

楼主(2012-02-2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十字盤上層為動盤而下層為定盤,粘着它怎麽工作?練好技術少炸機便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字盤上層為動盤而下層為定盤,粘着它怎麽工作?練好技術少炸機便是!

LS正解。

V911只不过是最便宜耐炸的玩具级入门机。
本身精度不足,虽可改装或升级,但不值得再花钱或折腾。
每次大炸后用手指按紧全部连杆和十字盘一次就可以了。

LZ如对直机真的发生兴趣,可练模拟器 + 上450或MCPX / Mini CP。
但这可是刚开始花钱的不归路啊!

陈伯

网友:
楼上两位估计理解错了,十字盘的上盘和下盘之间是一个轴承,上盘连接内圈,下盘连接外圈,炸机脱开是指上盘从轴承的内圈走出来,只是由于911的十字盘是塑料的,靠热压安装,所以是可以用502来粘结的,但是要小心别把502加到轴承里面了。最好用牙签来“点”502“。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就怕粘到了轴承就杯具了

网友:
不过是最便宜耐炸的玩具级入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