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好盈40a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2-02-25):
四轴上用了4个好盈40A电调,XXD2212电机,25C,2200ma,11.1V的电池,但是发现4个电机老是
无法同时启动,老手们分析一下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我没有校准油门行程?还是说电池
对于40a电调来说不够?谢谢啦!!!

楼主:
怎么都没人回答啊?。。。。。。。。。。。。。。。。沙发一个。。。。

网友:
重设油门行程并检查4个电调是否设置相同的启动模式(柔和之类的)
如果还是不行,检查飞控
如果还是不行,替换法加查问题是出在电调上,还是电机上,还是飞控上
总是能很简单的解决与理论明显相悖的问题

楼主:
恩,谢谢,还想问问,这个电池配40A电调够不够用?是否电池不够?

网友:
跟电池有什么关系啊 用的什么飞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还想问问,这个电池配40A电调够不够用?是否电池不够?

这个电机和桨,配30a就够了

楼主:
恩,谢谢,意思就是说,电调是绰绰有余的,是其他地方有问题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