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电机与电池有些疑问,急。。。

楼主(2012-02-25):
有个问题想了一晚上也没想明白,我DIY了个迷你四轴(原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80023&
;extra=page%3D1),要给他配
电池
,现在调试阶段使用的是电脑的USB口电源。。。
那么请问各位:
1.同样的电动机和浆,产生的升力大小是与电动机的电压有关还是与电流有关亦或是二者都有关???
PS:我这个四轴设计使用3.7V锂电池直接供电,用PWM驱动三极管控制
电机
转速。。。
2.我用电脑USB口的5V供电感觉电机的功率不是很大,如果用放电倍率高的电池电机的输出功率,也就是螺旋桨的升力会提高么?
3.航模用的锂电在同样电压下放电电流会很大么???
现在四轴已经组装完毕,就差电池了,目前被这几个问题困扰好久也没想明白,希望各位高手给我详细解答一下,先谢谢啦。。。

网友A:
u口输出电流不大,这个四轴要升空大概需要1A的电流(4V电压下),而u口提供不了这么大的电流,而只能按其最大值输出,也就几百毫安,所以转速不高,升力不足。
航模的小电池放电电流能到几安,足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我还有几个问题想问:
您的意思是不是在同样的电压之下,比如同样是3。7V左右的锂电池电压,电流越大电机能提供的升力越大??
还有,电机+桨的升力是由转速决定还是由电机的扭矩决定?

网友A:
回复 楼主:
升力是由转速决定的,对于同一个螺旋桨来说,一般转速越高,升力越大。
如果确定使用某一型号的电机和桨,在电源放电电流足够大的前提下,电压越高,转速越快,升力越大,当然供电电压不能超过电机的额定电压,否则时间长了电机就烧了。
关于电机的电压电流转速的关系可以参考直流电机的相关理论书籍。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心谢谢您的回复。。。
我还有个问题,网上买电机,电机有两个参数,一个是堵转电流,还有个空载电流,堵转电流是不是相当于电机带动最大负载时的工作电流呢???如果不是,是不是带动螺旋桨使四轴起飞时候的工作电流比这个堵转电流还要大???

网友A:
堵转电流是负载大到一定程度时,电机停止转动时的电流,这时电机励磁线圈相当于一个电阻在发热,长期工作于该状态对电机不利。
正常工作时的电流应该是大于空载电流,小于堵转电流。
网上买的电机参数都不全,大厂商的电机都会有一堆参数,一般都看额定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来我可以着手买电池啦

网友A:
如果你电机驱动用的是三极管可能转速也高不了,三极管压降比较大,最好用场效应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用的是8550,MOS管一般封装都比较大,因为需要控制重量,所以就用了三极管。。。另外,我看一个老外制作的小四轴貌似也是用的三极管供电,附上链接:
http://www.guokr.com/article/6171/
但是究竟行不行看来要等回头再试验了。。。

网友C:
1.同样的电动机和浆,产生的升力大小是与电动机的电压有关还是与电流有关亦或是二者都有关???
同一块锂电池电压不会有很大的变化,电流会随着电机的转速变化。是电压固定,电流高了电机转速高。
2.我用电脑USB口的5V供电感觉电机的功率不是很大,如果用放电倍率高的电池电机的输出功率,也就是螺旋桨的升力会提高么?
会
3.航模用的锂电在同样电压下放电电流会很大么???
不虚标的电池,放电就是标写的C数。一般电流都挺大的。看你用多少KV多大的电机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是老外另一个微型四轴项目的有刷电机线路图,可能有参考价值。
“430quad_built_in_RX_brushed_ESC.pdf ”
http://code.google.com/p/simple- ... df&can=2&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