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过ep200级别的DX请进,关于大奖尾桨问题,求推荐

楼主(2012-02-25):
小弟的JJ是EP200。

大桨:190MM~205MM,用哪些好呢,原厂的黑色最好?还有更高性价比的吗,效率要高一点的,

尾桨:原厂的就不用推荐,坑爹的价格。求推荐,最好能告诉一下哪里买。

在此谢过~

网友:
性价比最高当然是飞越1.5块的了

楼主:
黄色的不好看

要静态动态都能兼具的

楼主:
 玩小jj的人儿这么少?

网友:
还要好看,那没了

楼主:
黑色的或白色的

网友:
光价格来说,确实飞越的最便宜了,但是性价比就不好说了,
有道是一分钱一分货的, 飞越的200大桨是次品处理的
200尾桨还可以用

楼主:
不知 10元一副的木桨如何

网友A:
直接买飞越的250碳桨好了,草地上比原厂的黑色桨还耐炸。
黑色桨飞起来看不到桨面,不知怎么能兼顾静态动态

楼主:
碳纤桨,飞越的做的好么,平衡做得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飞越的250碳桨好了,草地上比原厂的黑色桨还耐炸。
黑色桨飞起来看不到桨面,不知怎么能兼顾静态动态

250桨很难直接装进200桨夹的, 塑料桨还可以磨掉一点,
碳桨应该不能磨的,不知道如果处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纤桨,飞越的做的好么,平衡做得如何,

请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487410&highlight=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0桨很难直接装进200桨夹的, 塑料桨还可以磨掉一点,
碳桨应该不能磨的,不知道如果处理

我飞了很多付都没有遇到过装不进去的情况,难道是飞越碳桨的批次问题?
宇宙牌原装的碳桨也很轻松就装进200的桨夹了啊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DX热心建议

网友:
原厂SP浆,韧性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