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那点事

楼主(2012-02-25):
实在是找不到人问了 。飞越450SPORT 炸机修复后,离地起飞时机身高速顺时针旋转,是的,顺时针不是逆时针。确认皮带没装反,陀螺仪正常工作,尾舵机没问题。中立点在非锁尾模式下找了。
陀螺仪是 GY650   锁尾舵机是MD922
请各位来说说吧

网友:
   先看看陀螺的纠正方向是否正确! 再看看尾桨的旋转方向和尾桨的安装方向是否正确! ~~

网友A:
该说的阳台兄都说了

楼主:
感谢阳台侠的大力指点 尾桨确实装反了  ,重装后 问题依旧,皮带检查了没问题 ,陀螺修正方向正确。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该说的阳台兄都说了
听调机高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描述就像是 陀螺的纠正反了一样! 不急!仔细核对一遍 ~

网友C:
皮带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皮带反了
皮带我刻意重新装了一次 JJ高速逆时针旋转 说明之前装的是正确的。我手持机身左右移动,尾滑块移动的方向和机身移动的方向一样,这好像是错的吧?

网友:
新手路过没飞过飞机,只潜过水说一下冒是尾舵反了吧

楼主:
貌似没转了  再次感谢阳台侠和各位XD的鼎力帮助!屋里太小了 大油门不敢推 迟会下楼去试试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尾巴对自己! 滑块移动方向和尾巴的移动方向是相反的!!!  才对!

网友:
应该就是陀螺仪修正方向反了。。。。或尾舵机死了,或尾变距卡死

网友:
应该是陀螺仪修正反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尾巴对自己! 滑块移动方向和尾巴的移动方向是相反的!!!  才对!

这个问题以前真没想过,都是当场临时考虑的

网友:
也就是陀螺仪正反向没设设置好!

楼主:
哥哥们'我将陀螺仪全部方向选项都试了一遍'问题依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