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控,撬灯,行么?V911的控太亏电了

楼主(2012-02-25):
它的控太亏电了,我昨晚想打开它的控,把红灯给撬了,或是把它拆掉,虽是把五个螺丝拧下来,但好像天线那里整不掉,不知是否用了“标配”——502,有这个机机的前辈,你们打开过控吗?望赐教,谢谢了。

网友:
沙发,可以,不过省不了多少电

网友:
我用的两块旧手机电池串联改的。

网友:
拆开直接咔嚓,省电不少

网友:
天线那只是个套子,往上拔就行了。

网友:
那红灯能耗多少电啊。。。。不如把天线给拔了

网友:
试试不就知道了!!!

楼主:
意思是你们都试过了?能省就是赚嘛,用手机电池改,我想过,可控的电压是多少呢?万用表能测不?

网友A:
我用2S改的控电,很好用,不用买电池可以省不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2S改的控电,很好用,不用买电池可以省不少钱
这个办法好啊。本人在纠结上100x还是911谁能给个意见

网友(2012-08-07):
虽然用 的充电电池,但是还是看他不顺眼,果断咔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