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梦!!!你让哥情何以堪?

楼主(2012-02-25):
简直无语了。我真不知道该从哪里说起。
为了提高设备的抗干扰能力,我最终决定给我的RD6000改装飞梦2.4G模块,之后......................................................................就是一连串的困扰和烦恼。

楼主:
首先发现的是发射机-天线座之间连线的问题。
相关改造帖子参见: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41634&highlight=
焊接方面.................哎,幸亏发现得早。

最后手工重新焊接搞定

飞梦2.4G改装

楼主:
但是,问题远没有想象中的简单。

解决了连线问题以后就感觉这下子该放心了吧,其实不然,信号断续问题始终存在,最严重的一次居然眼睁睁的看着飞机失控俯冲快到地面才恢复信号,却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这下哥心里忐忑了,换控的想法一旦有了就挥之不去。
但哥不是那种有了问题不了了之的人,把接收机换到另一架便宜飞机上继续试验,找不出问题决不罢休。
果然,今天偶然发现了一个现象:一旦把发射机天线竖起来,飞机上天就失控,控制距离就缩短到几十米,只有把发射天线折叠起来才能继续飞。幸亏哥反应及时没有炸鸡
遂回家重点检查天线。
首先把天线外套拔掉,用万用表检查线芯导通情况,果然是天线伸展状态断线。拆吧................接下来你们就能看到了。

悲催的发射天线

悲催的发射天线

悲催的发射天线

悲催的发射天线

楼主:
和上次发现的毛病一样。

又是断线,我敢肯定,飞梦一定是使用了焊锡膏,这种焊锡膏具有的腐蚀性会使最初焊接完好的线路逐渐被腐蚀断,所以在电子线路上是不允许使用焊锡膏的。
虽然产生问题的原因很简单,但产生这种问题的根源不简单。
飞梦该好好思考下吧。如果说一定要靠用户来检查每一个焊点是否可靠绝对是悲剧性的。
在很多方面,国内的东西不是输在技术上而是输在质量上。
有感而发,语句和思路没有好好整理,大家见谅。

楼主:
一个无辜的受害者。

网友:
这种情况,这种细心的LZ,飞梦应该出来说句话哦!

楼主:
这两天总在琢磨着换控,要不是最近忙没有新飞机,恐怕就下手了。
现在问题找到啦,真是要感谢飞梦替我暂时省下了这几千元钱。

网友A:
这个的确是焊锡膏的问题,不过我的飞梦尚未出现问题,飞梦至少比天地飞的技术还是要好一点,厂家比较进取。楼主不妨联系下飞梦客服,服务态度是相当的好的,

楼主:
别无所求

引用 网友A:
这个的确是焊锡膏的问题,不过我的飞梦尚未出现问题,飞梦至少比天地飞的技术还是要好一点,厂家比较进取。楼主不妨联系下飞梦客服,服务态度是相当的好的,

我没有什么目的,也没有其它意思,该修的都自己修过了,难道还有什么想法?
就是比较恼火,真不争气。

网友A:
我这个是腐蚀了还是没腐蚀??

网友B:
焊锡膏的种类多了去了……

网友:
正规的工艺是需要清洗调焊锡膏的

网友C:
一看就是用成品线惹的祸,规模不大、采购没有量直接找柜台买成品线就很容易买到这种线。不止一次的在电子市场看到卖这类成品线柜台的小姑娘用那种廉价的酸性焊锡膏在焊小批量产品,动作那是相当的熟练,线头放焊锡膏里一沾“嗤”的一声就焊好了,每每看到这场面我都替采购这些产品的厂家担心。量大的话可以指定加工厂采用的工艺可避免这种情况,再就只能采购线材和接插件自己加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个是腐蚀了还是没腐蚀??

腐蚀过得线头是暗灰色的。你这个挺有光泽貌似安全,不过建议拧开螺帽解体看看里面那根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锡膏的种类多了去了……

确实是,有助焊剂当然比较好操作,即便线头有点氧化也能轻松搞定,省时省力。问题是残留部分要清洗掉,这个比较不省事,所以有些人只管交差根本不会去清洗的:
在电子线路上,我宁肯用机械方法清洁表面+使用松香和优质焊锡丝,也不会用这些助焊剂的。我1991年入门制作的冰箱保护器能够在母亲家里稳定工作到现在,算算有21年了吧。
一句话,认真能够做好一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看就是用成品线惹的祸,规模不大、采购没有量直接找柜台买成品线就很容易买到这种线。不止一次的在电子市场看到卖这类成品线柜台的小姑娘用那种廉价的酸性焊锡膏在焊小批量产品,动作那是相当的熟练,线头放焊锡膏 ...

我认为这是可以避免的,绝非不可控。除非不想控

网友:
楼主是有心人~~~~~~

网友:
楼主您好。
我们公司所有的3db天线是在天线厂家购买成品的,不存在我们二次加工问题。
出现楼主这样的问题,我们深感抱歉。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对供应商把关不严,对天线检测不严。再次致歉。

这根天线楼主直接丢掉吧。和经销商联系,另外索取一根3db天线。

楼主:
呵呵,我发帖可不是为了讨说法。

谢谢飞梦,天线不需要。
既然能发现问题,就一定能解决问题。换不换天线个小问题。
飞梦如何改进质量,怎样避免那些不会动手的朋友遇到麻烦才是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