潜水很久,有些问题不懂请教!

楼主(2012-02-25):
潜水很久,有些问题不懂请教!:
   1、六通道遥控器的摇杆,我看见视频里面   左手    前后(油门)、左右(飞机左右摆尾)。右手   前后(飞机朝前或后翻)、左右(横滚)。请问还有2个通道在遥控器里面是怎么布局的???(有开关通道吗?)。如果按照 十字盘需要3个舵机+尾舵机1个+油门=5通道,剩下的那1个通道在哪儿?在做什么?。
2、亚托450 都是CCPM模式的吗?(我想自己做电子设备。主要是为了锻炼程序及电路硬件这一块儿)
3、如果不开3D模式,6通道 直机 是不是和四通道没有区别?(不是3D模式,3个舵机还是 联动 吗??)
4、亚托450 在加油门的时候只是电机加速模式    还是 电机加速+桨距变大 模式???
还请各位玩家,新手老手都行,不吝指教!!本人纯属新手,身边没有玩家,没有高手,只有论坛与淘宝陪伴。

网友:
起落架通道。。。。。
襟翼通道。。。。。。

网友:
楼主潜水潜哪去了哦,不知道说的什么。完全脱离概念了

网友:
螺距啊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您的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你,完全来说,我没有接触过直升机,也没有6通道遥控器拆了看,出了论坛在就没有地儿问了。所以难免会出错的。呵呵

网友:
 潜水很不认真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后来百度了“遥控器的拆解图”是一个天地飞的,又明白了一些。谢谢

网友:
现在的电直一般是ccpm模式,不开3d450和玩具4通也不一样,因为450是6通机,推油门摇杆,动力输出和集体螺距输出是同时动作,配合起来才能顺畅飞行的!
另外,lz别说你潜水了,潜水2分钟是不是??????想玩直机,乖乖的去潜水,多看多学,太多东西你都没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27073 我学得的确不怎么专心。我搜索到这儿,又明白了一些。不过有时候自我感觉良好,别人一指教,才明白自己了解还算不上 沧海一粟!

网友:
1、六通道遥控器的摇杆,我看见视频里面   左手    前后(油门)、左右(飞机左右摆尾)。右手   前后(飞机朝前或后翻)、左右(横滚)。请问还有2个通道在遥控器里面是怎么布局的???(有开关通道吗?)。如果按照 十字盘需要3个舵机+尾舵机1个+油门=5通道,剩下的那1个通道在哪儿?在做什么?。
油门和螺距是混控的,同时操作。还有个通道是陀螺仪感度,这个是调机用的,不涉及操作

2、亚托450 都是CCPM模式的吗?(我想自己做电子设备。主要是为了锻炼程序及电路硬件这一块儿)
CCPM是主流,硬件相对简单很多,虽然软件复杂点,但软件已经不成问题

3、如果不开3D模式,6通道 直机 是不是和四通道没有区别?(不是3D模式,3个舵机还是 联动 吗??)
还是联动的,只不过没有变化到向上吹气的程度

4、亚托450 在加油门的时候只是电机加速模式    还是 电机加速+桨距变大 模式???
电机和螺距同时变化,也就是前面说的混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您是高手。谢谢您!

网友:
把设备都买回来就懂了。。。。如果买回来装不起,也不能理解每个设备的作用。证明潜水不够深,或者直机不适合你。。。。就算有人带,有些基本东西还是自己琢磨透了比较好。
1副翼 2升降 3油门 4尾舵 5感度 6螺距  这个是天地飞接收机的接法,没个牌子都不是一模一样的,高级的遥控可以自定义通道。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您。我是准备用单片机自己来做个遥控器。首先得了解硬件,才能走下一步。这也证明我还没有学到什么东西。谢谢您

网友:
 单片机做遥控器  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