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模拟器曲线问题

楼主(2012-02-25):
请教老鸟,凤凰
模拟器
油门曲线跟螺距曲线怎么设置了不起作用或者出现问题,例如油门只能最低或者最高,该如何设置呢?

网友A:
回复 楼主:
527693635 我给你看看

网友B:
取个毛啊,全部设置最高难度 最高灵敏度飞 可以吧 90 机器 最高敏感度 飞好 你就是最牛B的,遥控器 JR 行程 150 凤凰内部设置 150 行程, 练吧 里面能飞的动作 基本上 外场飞250 都能飞了,凤凰设置最高难度 比G4还难飞.

网友C:
在模型设置中取消“定速”

网友C:
看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62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