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皮带版的尾管震动改如何调?

楼主(2012-02-25):
PRO改的皮带,尾管震动大,昨天发帖请教,高手说没调好,今天各种试,效果不理想,无奈再发帖请教,求调试方法,先谢了。

最后上一张全家福

楼主:
说明一下,机身无明显震动,所有的震动都集中在尾管,手摸麻麻的,尾垂翼有轻微虚影。

网友:
检查对传齿和尾波轴承,慢慢排震, 我上次也是 最后查到是中联精度问题。

网友:
是不是尾桨有问题,轴歪了?

楼主:
JJ全新,未上过天,测试时未上大浆 尾浆

网友:
 皮带版的尾管怎么会振动?你旋翼头去掉,尾桨夹去掉。50油门,然后用手感受一下机身和尾波的振动情况,然后把尾中联和尾桨夹加上去,50油门再试试尾波的振动情况,如果还不振动,那就去平衡尾桨吧!

楼主:
震源找到了,尾桨夹的问题,看来新的也不靠谱。
感谢各位的的热心帮忙,你们的一句话解决了大问题!
现在怎么办?换掉整个尾桨夹?有推荐的吗?

网友:
换,不用犹豫!最好能去实体店里,可以大概看看精度,邮购的难免又买到次品。我邮购的全新飞越尾桨夹组都有虚位。后面就直接到店里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