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晕,JJ怎么调都不稳竟是因为这样!!

楼主(2012-02-25):
P+V2,除了温飘和控飘的因素,JJ怎么调也调不稳。本来还有个菜花节航拍计划,看来也要黄了。
今天调机,尝试把脚架和云台拆下了,再试,JJ稳得一蹋糊涂,搞老半天JJ调不稳的原因竟然是重量造成的。

连脚架和云台加双电起飞重量近2KG。

半裸连电池起飞重量1.5KG
为了证实倒底是脚架会造成轻度共震还是重量的原因,我在半裸机的下分别挂上400G和600G的重量,事实证明,越重越不稳!!分析了下,也许是以下原因,并向官方求解:
1、老版电调和新飞控兼容的问题。因为以前用老飞控时,试过在云台上加挂了一公斤的负载,印象中JJ没有不稳的情况。个人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2、老版电机不能与时俱进了。这种可能要小些,因为XA的老版电机和2212差不多,理论上来说单支的负载也有800G了。
3、因为增加负重后,桨需要转的更快,于是震动变大了,影响了飞控的计算。
4、电调的A数小了。
5、飞控固件的原因。大概能想到的就这些原因,请大家帮忙分析下。
另,人穷志断,希望大家能给出最廉价的解决方案。

网友:
都调了什么参数? 有没有加 5v 电源模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能调那两个参数,没加电源模块,难道又是供电的问题?!那就简单得多了。

网友:
我的鸡鸡是越重越稳。

网友:
都是越重越稳啊

楼主:
谢谢各位,正着手从供电上试试解决问题。

网友:
太重有可能是电池输出功率不够,可能导致飞行不稳,甚至飞着飞着会自己突然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