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DX8控的问题!

楼主(2012-02-25):
DX8里面带的 电压检测 是检测 BEC的电压 还是 直接
电池
的电压(6S)!知道的给说一下,非常感谢!

楼主:
动力电 直接连到TM1000上 不会烧吗?

楼主:
没人知道吗?

网友A:
DX8有个Voltage sensor(电压感应器),将电压感应器的一头有插头的一端插在TM1000上,将电压感应器的另一头焊在EBC的进电端上,这样可以在控的屏幕上监控动力电池的电压了。英文说明书上都有详细的说明。

网友A:
今天,我刚到手一台DX8-DSMX遥控器,心情很好。前几周,一直在研究DX8的中、英文手册(电子版的),那个中文的翻译不太准确,后来看了英文版的手册后,才全部理解DX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