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专用减振器改良XA云台!

楼主(2012-02-25):
看图说话:
在此感谢模友aguji为我精心设计和加工的减振板!

网友:
果冻消除了吗

楼主:
这种航拍云台专用减震器  减震胶环,超柔软!能很好的消除因飞行器振动而导致的果冻现象!

网友A:
减震胶环哪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胶环哪有卖的

陶宝上多的是

网友B:
楼主的  亚托 ds520 效果怎么样 相比原装的

网友:
我猜结果是果冻没了,增稳不给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  亚托 ds520 效果怎么样 相比原装的

比原装的要轻30多克,动作比原装的要精准!

网友C:
回复 楼主:

阻尼安装错了吧,这样阻尼效果等于没安装一样,阻尼只能压着,不能拉着,固定脚架与阻尼底部在一起,没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阻尼安装错了吧,这样阻尼效果等于没安装一样,阻尼只能压着,不能拉着,固定脚架与阻尼底部在一起,没用的

我是参照这个改的啊:

网友:
重量称了吗?  用450尾管座作的八。不错

网友D:
螺丝穿透过去了 高频振动得不到抵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丝穿透过去了 高频振动得不到抵消的

我画了一个示意图,图中红色部分是超柔软减震胶环.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画了一个示意图,图中红色部分是超柔软减震胶环.

看到  你画的示意图了,其实可以尝试把这套减震反着装,也就是按照空气阻尼减震的安装方式.

网友:
虽然装反了,估计也能减点震

网友:
复杂了。楼主不如直接用3M  双面胶  2毫米厚的那种。

网友:
看起来还可以

网友E:
LZ找的参考图设计是对的,但装反了。
LZ也就跟着装反了。

网友F:
看了图片后,楼主提供的减震云台还存在一个问题,XA的云台的重量主要集中在前端,那么新改良的云台前面减震胶垫是一个向下的力,后边的减震是一个向上的力,也就是说,能够起到减震作用的是前面的一个或三个,XA云台主要是卡片机或GPRO,现在你换一个单电,所以减震效果不是很明显.楼主提供的后一个图片的减震效果我相信会比改良的作用更好.

网友G:
好帖,可以试试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参考都看错了呀,脚架链接飞机机身,中间云台对阻尼是压的,你还是安装反了,效果 不会有多大改善的!

网友H:
什么时候可以量产???我报名也要一个!

网友I:
en 方法很好 基本上就是悬挂的意思
但是有一个问题 重心不在中间可能造成几个减震垫受力不一致
影响减震效果 我认为让云台受力均匀很重要 否则 云台自己受力不好 也影响安全和寿命 不知道说的对不 大家讨论

网友J:
皮筋减震法管用 HOHO

网友K:
用海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