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 DX8控的问题!

楼主(2012-02-25):
DX8里面带的 电压检测 是检测 BEC的电压 还是 直接连接
电池
的电压(6S不会烧么)!知道的给说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还没用到,帮顶

网友B:
动力电电压,感应的电极直接焊在电调的进线端。

网友C:
需要另外传感器的

楼主:
需要什么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