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6EX

楼主(2012-02-25):
我的6EX HP不知道怎么了 晶体插上去之后 接收机接收不到信号你,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么?模拟器也能玩,是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6EX HP不知道怎么了 晶体插上去之后 接收机接收不到信号你,有人知道怎么回事么?模拟器也能玩,是新的

假设,接收机没出故障……
那么,先测测控的总电流有多大,小于100mA的话有两种可能:1、晶体损坏;2、推动级三极管烧毁(幅图中的Q2,可用9018替代);3、功率发射管烧毁(,附图中的Q3,可用2SC2314或2SC1971替代)。
对应的解决方法:更换晶体和更换发射管。
附上电路图以供参考:

电路板上的电位器和中周千万不要随意调整哦!
要是接收机出故障了,在没有检测仪器、没有一定的电路维修功底的情况下,还是买个新的吧……
毕竟,胡乱捣鼓过的接收机,可靠性没有保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