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3号悲惧了是不是

楼主(2012-02-25):
准备把它改成金属的、从何下手呢、我是新入坑的、这是第一辆、该死的EMS、收的时候没仔细看、今天跑了10几分钟就这样了。

网友:
:em16咋了???负重轮裂了?

网友:
那是!否则我们就不会葱白金属了

网友:
买对金属的吧,不贵的,自己全金属化就算了,既然都不知道从何下手了,还是先看看论坛里的自制帖吧......

网友:
最少的方法就是买对塑料驱动轮,再不然就买金属的

网友:
楼主比我还杯具,买对新的吧

网友:
 买金属件升级简单~~~

网友:
先做战损。。。回头换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