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 尾皮带直驱,杂交版

楼主(2012-02-25):
杂交 450尾皮带直驱, 主要零件包括: 旋翼头 TG 450无副翼,DIY 260MG 侧板(3K纹 1.5碳纤板),金属连接件Beam E4,尾波Beam E4 +7075牌杂交, 电子设备 MB, 260MG, 8910A+, 飞行重量 810左右(不带头罩)

网友:
 谈谈飞行感受

网友A:
标题

这种结构主轴用标准的Pro长度够吗.要不要改?

网友:
电机不带散热片的?

网友B:
晕 楼上穿越来的???

网友:
不错,不错
喜欢皮带直驱的,还有尾舵内置,楼主做多几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楼上穿越来的???

他指的是电机底部没有平常所见的散热离心风扇叶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主轴用标准的Pro长度够吗.要不要改?
PRO的主轴不能用.要用TG的.小齿盘装上面的.要想用PRO主轴就用飞魔士直驱机身,但是尾管矮了一点

网友:
标题

我现用的450就从亚拓转到了飞魔士直驱无副翼的杂交机.最明显的就是噪音小.只剩大桨的切风声.稍飞高点.还以为jj空中熄火了

网友:
请问这侧板哪里搞来的?

楼主:
要用Beam的主轴,TG的孔位不对,我手里Beam 主轴炸完了,零时用sport主轴重新打孔用用, (订做主轴中,慢啊....),另外,大齿,单向轴承,可以用YT或者山寨的,单向轴承套用Beam E4A的,要重新打孔,皮带轮用TG的,皮带轮和大齿盘之间垫一个3*6*10的轴承
整机比较轻,比改侧板上260MG 的sport 轻,3D飞行比较暴力,另外,今年大小炸过5次了,暂时侧板,底板无坏

网友:
顶LZ
NB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LZ啥时能帮做个9G舵机侧板啊,原装侧板感觉很脆弱的样子,你的侧板厚实

楼主:
副翼,螺距舵机直接可以装9g的,升降舵加个碳纤垫片也可以装9g舵机

网友:
你的尾管应该很低呀,上面的主轴座子的高度+舵机壳子高度这个空间是你无法改变的,这样只有把大齿轮降低你才可以让他们互不干涉。

楼主:
关于尾管高度,看图说话,和冰人大舵机侧板的450 Pro比较,用普通Pro主轴 (不是冰人的加长主轴)

网友:
尾管不低,只有皮带在下面的才会导致尾管低

网友:
帅哥,求侧板啊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