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轮船

楼主(2012-02-25):
在CCTV-10上看到过明轮踩水船,论坛里有没有人也学着做一个,我看他的速度挺快的

网友A:
CCTV-10科教频道不懂科学,明轮的推进效率永远比螺旋桨低。 船起滑居然需要明轮向下打水产生分力来抬起船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那期节目我也看了,对于很多海模爱好者而言**台编导的理论基础实在是欠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CCTV-10科教频道不懂科学,明轮的推进效率永远比螺旋桨低。 船起滑居然需要明轮向下打水产生分力来抬起船身,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那期节目我也看了,对于很多海模爱好者而言**台编导的理论基础 ...
         如果改成喷水的 应该不错

网友(2013-12-03):
引用 网友A:
CCTV-10科教频道不懂科学,明轮的推进效率永远比螺旋桨低。 船起滑居然需要明轮向下打水产生分力来抬 ...

你觉得可笑?  这样给你说吧 ,明轮的实用性还是有用的,在水底杂质不明不稳定的情况,明轮船可以有效的避免螺旋桨被搅住的情况。 我觉得你是可笑的,片子上的明轮把船身抬高,是为了减少阻力,这个想法很可笑吗?只是他动力装置没有匹配好而已 ,浆的形态也没有改进好,遥控模型可以很好的说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