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家 TG450直升机 尾翼 卡卡的 应该怎么处理呢

楼主(2012-02-25):
请问大家 TG450直升机 尾翼 卡卡的 应该怎么处理呢??? 我已经换尾轴了 是不是 还要换 尾推滑套???

网友A:
还有蟹爪的几个螺丝,铜套处,也不能太紧,尾轴再抹点油

网友B:
尾翼卡?
中将的问题不敢随便回答。。。帮顶求答 案

网友C:
 如果大桨不转起来可能会稍微卡,转起来应该就不卡了,正常飞行应该没影响的。别加油,加油了外场的话会积聚好多灰尘,磨损更厉害。真想搞,可以试试加一点铅笔粉末。

网友D:
尾推用久了磨损过大需要更换,机机轴上别抹油,就像楼上说的,买只6B的铅笔涂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