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注意电机焊接线的安全

楼主(2012-02-25):
今天苏州的天气及其寒冷,冷风刺骨。但还是出来了。有些风。飞行中突然一个电机停转,直接坠落。其它看是无大碍。请大家注意检查。它的电机线直径只有0.8毫米。

网友:
直接焊接上去,不要香蕉头

楼主:
添加视频

网友:
我也因此炸过一次机,基本相同情况,我后来就是把所有线都焊死!

网友:
我也因此炸过一次机,基本相同情况,香蕉头是DJI焊好的!理应赔配件

网友:
一早已改了直焊....!

网友:
DJI电调上的香蕉头又拆不下来,怎么直焊?直接焊到DJI电调香蕉头上?那样也太难看了吧?

网友(2012-04-11):
我前天试飞,F450,大疆动力、电调、桨、悟空,飞了两分钟,20米高,带GOPRO突然翻滚,炸机,GPS支架断掉。昨天重新调试后准备试机,发现一电机不转,检查发现电机线断了,断头跟楼主一样,且线还套在热缩管里。当时看不清是不是电机停转,因为机器无故翻滚炸鸡,炸鸡地方土质地无坚硬物,不可能把电机线挂断,且线还套在热缩管理。重新焊好后试飞,很稳,无大碍。就想可能就是电机线脱落造成炸鸡!

网友:
一装机就不用香蕉头.全焊死,,安全第一

楼主:
我发生了两次了。注意细节。

网友(2013-03-26):
发生一次现在直接汗死

网友:
不希望发生的事!

网友:
焊死的話那天炸機~拉扯斷到電機底部那不就沒救了~多個接頭至少能緩沖不斷線~頂多接頭鬆開~(以上是個人經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