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学ArtCAM Pro遇到的问题及初步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2-02-25):
小弟乃新手,初学ArtCAM Pro,在Win7的系统环境下调试

先是装了本8.1作测试用,文件安装完毕一切正常

新建模型存档也没问题,退出之后再打开了问题就来了,ArtCAM Pro经常出现没响应的问题,开始是Ati显卡的dll程序报错,根本无法打开软件,也无法新建及打开存档文件了

之后以为是显卡驱动的问题,更新后依然狗血,以为是版本的问题,换了ArtCAM Pro 7还是如是.上网放狗一番无果...

开始以为是软件河_蟹的问题,生成了0KB的存档文件,于是打开ArtCAM Pro模型存档文件夹,发现Win7地址栏进度一直在闪(生成缩略图),而且存档文件本身也无法删除(显示文件正在删除...)

之后下 载了个名为Unloker的软件一看,原来果然是Explorer.exe文件正在占用ArtCAM Pro存档文件的进程,深入研究发觉是Win7自动给ArtCAM Pro的存档文件生成缩略图导致Explorer.exe占用其存档文件夹,存档文件进程导致ArtCAM Pro打开报错

之后的问题就解决了,用Unloker解开ArtCAM Pro存档文件,存档文件夹的进程,ArtCAM Pro一切正常,

但是狗血的是每次打开ArtCAM Pro都要用Unloker解锁,不免相当繁琐,但总算是解决了一个小问题日,希望对大家有所启发.

网友A:
用WIN7经常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希望楼主详细介绍一下解决办法。比如如何打开存档文件,怎么解锁?如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WIN7经常出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希望楼主详细介绍一下解决办法。比如如何打开存档文件,怎么解锁?如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你得下 载Unloker这个软件,安装.搜一下,是这个图标的.

下 载连接:
http://www.onlinedown.net/soft/24732.htm

接着我们按照正常的打开一个Art存档文件,稍作操作,然后存档,关闭Art(此举目的为改变存档文件大小以及更新文件读写时间,让Windows认为这个是新的文件,必须重新生成缩略图)

然后我们来到Art模型存档的目录...不出所料正在生成缩略图,文件夹的图标变成空白,这个时候用Art打开刚才我们存档的文件,出现假死状态.

然后我们在此目录按鼠标右键,选择Unloker...如下图,根据Unloker的探测,Explorer正在占用着Art的存档文件以生成缩略图...

然后按右下角的"全部解锁"按钮就可以将Explorer占用的文件进程释放

之后Art就可以正常工作了,注,有时候解锁整个文件夹还是不靠谱,必须单独对Art存档文件单独解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A:
楼主辛苦了,这个非常好。Win7运行ARTCAM的麻烦可以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辛苦了,这个非常好。Win7运行ARTCAM的麻烦可以解决了。
今天又折腾了一下,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每次打开都要这样确实麻烦

最好就是找到Win7生成缩略图的插件然后和谐掉才是办法

网友(2013-02-18):
引用 楼主:
今天又折腾了一下,这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每次打开都要这样确实麻烦

最好就是找到Win7生成缩略图的插件 ...

该贴对我帮助很大!为了回馈给我帮助的各位网友,也为了让更多人解决这个问题,我找到了禁用art文件缩略图的方法,放上来供大家使用。

网友:
今天升级win7了,Artcam2008出问题,文件删不了,也打不开,也改不了名,最后搜到这里解决了,谢谢楼主了。

网友(2014-01-19):
我们在使用ArtCAM2008时,经常会遇到文件无法打开的问题。具体表现为,保存得好好的文件,关闭后就再也打不开了,不仅打不开,连同一个文件夹的图片缩略图也不正常,文件夹地址栏一直闪动读取文件的进度条,art文件移也移不动,删也删不了。其实,这是因为Win7的缩略图和art文件缩略图插件不兼容引起的。

有人说是文件路径,文件名等必须为英文,并且不能放置在C盘及桌面等;也有人采取了安装Unlocker,每次打开art文件前都右键该文件 - Unlocker - 全部解锁 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但笔者还是觉得麻烦,于是使用Autoruns,进入explorer页,发现了ArtCAM其实是通过注册表的一个调用C:\Program Files\ArtCAM 2008\ShellExtension\ArtCAMShellEx.dll文件进行缩略图的显示。删除该键值后,问题解决。并且发现,解决该问题后,打开art文件并不受C盘路径/中文路径/中文文件名的影响,可任意命名及放置。

打开注册表直接 搜索ArtCAMShellEx.dll  把搜索到的 都删除掉 一共2处
同时 到C:\Program Files\ArtCAM 2008\ShellExtension\ArtCAMShellEx.dll  改这个dll 的名字
ArtCAM2008\ 2009 都有效

网友B:
这个要 马克  将来可能会用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