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华4#6

楼主(2012-02-25):
今天入手一个飞机华科尔4#6 新入飞机 有很多地方不懂 希望大家能说一下这个飞机一些容易坏的配件之类的 打算找一家
另外弱弱的问一下 有木有什么推荐的航模店 只要淘宝的名字就可以了(应该不会算是违规吧)
最后谢谢各位大大的无私帮助

楼主:
好像据说伞齿炸鸡的时候容易扫 还有什么容易坏的

网友A:
最小的伞齿,脚架,尾桨夹,原庄大桨,撑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先谢谢了 最近在淘宝上找一个比较全的卖家 一直没有找到呢

网友A:
我在浙商买

网友C:
标题
浙商那儿配件很多,很全,旺旺id好像是zhouwentian,你搜一下(不算广告吧……)
易损的基本上有伞齿,尤其是小伞齿、脚架、横轴o圈;另外主轴、大齿可以备几个;拉杆、螺丝可以备一套。
我写了4#6改装调试的帖子,里面整理了很多帖子,有空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的那个帖子真的用处很大 谢谢你了

网友C:
原帖由
19岁
于 2012-2-27 23:53 发表
你的那个帖子真的用处很大 谢谢你了
能帮助到新魔友也是我的初衷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