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600N V2 OS55发动机磨合,各位帮我看一下是富油还 ...
亚拓600N V2 OS55发动机磨合,各位帮我看一下是富油还是贫油!

楼主(2012-02-26):
油动新手,本地也没有玩
油动直升机
的模友,所以只能自己摸索。今天是第四个起落,
发动机
的主油针和副油针均处于 一圈半再顺时针拧2格的情况。
室外温度4度,5级风
飞机是亚拓美式旋翼头的600N V2 发动机是OS55 燃料是 哈模30%燃油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2ODMzMzky.html

楼主:
谢谢楼上帮忙贴视频

网友A:
听声音感觉是有点点贫油,建议LZ在水泥地上悬停,就可以看看尾管喷出来的油是什么状况啦,富油的话肯定就要喷油出来了。贫油飞很伤发动机的。

网友B:
油针在放点吧 声音好尖啊!有些不对头 别拉缸了

网友C:
用的什么陀螺,锁尾有点甩。

网友D:
看视频,大桨转速好像有点低,建议提高油门曲线,同时放5格油针试试。

网友E:
严重贫油,声音尖,刺耳,赶紧放油针。
声音要浑厚

网友F:
低速好像是有点贫

网友G:
声音很干贫油,放油针

楼主:
大家都说放油针,我一直想知道放到什么时候才算合适。放油针的话放那个油针啊。

网友E:
主油针和中速油针一起放,分别管高速(油门70%以上)和中速(悬停油门,40-50%)
怠速油针控制怠速的,保持地面不熄火就行

网友H:
声音太尖了,肯定贫油的

网友I(2012-08-30):
怎么烟雾这么大啊````

网友J:
发动机声音这么尖,楼主你听不出来不对头啊?

网友K:
烟怎么还这么浓??

网友L(2013-04-27):
听这声音应该是轴承不行了

网友M:
其实你的油针位置可以,短针可以收到1.25圈,长针保持1.5。还有55的发动机短针是中速油针,长针是高速油针,怠速油针不要去动它,用原厂值。你现在的油针状况和烟雾量很合适,不存在贫油。在我听起来你的发动机还没有叫起来,可能是新发动机吧。

网友:
这个声音绝对是贫油了,声音太尖了,还有烟这么大是因为楼主用的是哈模的燃油

网友N:
20楼才是油机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