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陀螺仪与锁尾舵机

楼主(2012-02-26):
本人想购一台SKYA250不知道陀螺仪与锁尾舵机买那个。求大神指教。还有斜盘吧那个比较好。实惠点

网友:
我用mini one 加905

网友:
陀螺仪飞跃 GY550,听说也锁的不错,我用GY650锁的挺好 再有钱GP780,总之用小的
锁尾 D905 经济实惠速度快,250锁尾不用那么大力量。
斜盘随便20多的一致性好就行。
舵机不用买金属齿的,250劲儿小塑料的炸不坏。

网友:
905高速定点不准,有回弹

网友:
gp750 我出个给你

网友:
貌似cx250 靠谱点

网友A:
SKYA250  有个帖子讨论过他的质量问题  我找不到了   千万慎重啊

网友:
CX-3X1000三轴+SJ SSD 101US

网友:
正品辉盛9G就行
锁尾银燕有便宜的数字舵机
陀螺仪650好了,550会飘不爽

网友:
 skya250我也有一架,还行啊,换了飞越的十字盘,原带的鱼眼总是脱出,换了球头,旋翼头顺滑了不少,除此之外都还好。配置也是最便宜的辉盛9g,GY550+D905

网友:
用好点的

网友:
我觉得目前性价比最高的组合就是:飞越GY650+格宁D905,
只是GY650的质量经常有点小问题,楼主还可以考虑浩马特HB790

网友:
回复 网友B:

嘿嘿,我就是这一套,不断的还来换去,换到这一套终于好用了,当时也想入HB790来的,最后还是搞了个便宜的。

网友C:
我的250是 zyx + 格宁D905 很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250是 zyx + 格宁D905 很好用

可以发zyx参数调试数据吗?

网友:
ZXY的在250上的参数是怎么样的  发个看看啊   我的尾巴也不爽    我的舵机是SJ SSD 101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SKYA250  有个帖子讨论过他的质量问题  我找不到了   千万慎重啊

质量非常差!

网友D:
入一台skya换飞越的零件吧,现在山寨250整机也没什么选择。天龙那个是一路货色,和skya的没区别。怀疑一个厂子出来的。

网友E(2012-07-04):
我的是401+格宁9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