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H飞控问题! 抖舵!

楼主(2012-02-26):
刚刚入手的H飞控,供电方式是飞控,
图传
独立供电,
遥控器
是Futaba10cp用的睿斯凯的2.4G高频头,接通电源之后有画面,但是方向来回摇晃,副翼升降舵狂抖…模式调节没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校准惯导即可!

网友B:
 控有设置成ppm模式吧,设置成pcm模式也会乱抖的!另外就是几米说的,升级了最新的固件以后需要重新校准惯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