襟副翼混控和升降襟翼混控设置及飞机上舵机与接收机的连 ...
襟副翼混控和升降襟翼混控设置及飞机上舵机与接收机的连接方式

楼主(2012-02-26):
我的控是天六二代,襟副翼混控和升降襟翼混控设置及飞机上
舵机
与接收机的连接方式!谢谢请教高手

网友A:
2只副翼舵机分别接1、6通道,控的设置方面请看控的说明书,或搜索一下论坛

楼主:
升降襟翼混控怎么连线和遥控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