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 WOOKONG M的动力问题

楼主(2012-02-26):
请教,我的机器,手动飞行非常稳定,在油门3/4时,切换姿态飞行,动力一下就下降,出现被迫降落,但马上切换到手动,动力就上去了,垂直感度在200,其他感度都是150,困惑,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标题
应该不会的哦!手动悬停油门四分三位置,就是超过中位了。切姿态模式,应该会继续上升的哦!

网友B:
电压保护设置有问题吧

网友C:
电压保护设置 搞个图看看。

网友D:
回复 网友E:
正解,已经进入到二级保护状态了。
楼主还是看清楚用户手册吧!

网友F:
中位不对,你进调产软件里的中位设置,然后把油门最大改为默认值然后在设置中位

楼主:
原因找到了 ,是电池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