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锁尾那点事 这次带视频来请教

楼主(2012-02-26):
昨天发过一个关于450那点事,承蒙阳台侠等模友的指点,解决了尾桨安装问题。今天上午外场试飞,发现问题依旧存在。特意拍下视频请各位直观诊断。陀螺仪各种修正方向 选项都一一测试过,任然无效。单飞的人伤不起,只有求助各位模友了。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2OTc4MjI0.html  不会上传优酷视频。哎

网友:
有尾舵机换么。。。换个试试。。

网友:
感觉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A:
我看出来了,哈哈
尾桨装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看出来了,哈哈
尾桨装反了
不是吧 之前就是装反了 重新装过了。 尾舵机进过舵机测试仪测试没问题

网友B:
尾桨装反也不会那样的,把电机线拔掉油门推上去看看尾舵机动不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 之前就是装反了 重新装过了。 尾舵机进过舵机测试仪测试没问题

尾桨是向前转的

尾桨是向前转的

网友:
就是尾舵机有问题,我之前就遇到过这种情况,我把旋翼头拆了,尾旋翼拆了,只剩主轴和尾轴,加油门观察尾舵机,油门到一半时,发现尾舵机在乱摆,油门越高越抖,我以为是机身震动太大,影响到陀螺仪,又给陀螺仪加了减震垫片,但结果还是一样,就是尾舵机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尾桨装反也不会那样的,把电机线拔掉油门推上去看看尾舵机动不动。

报告 推油门 尾舵机没动、

网友C:
最近看到兄弟很多求助贴,很能体谅你被450折磨的痛苦,看了视频,决定把你解救出来~!~!~!~~!~楼上的解答排除之外,唯一忽略的是陀螺仪减震你没有做到位,尝试多加几层减震胶,便能解决一切问题,不用说谢字,因为航模是我们共同的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近看到兄弟很多求助贴,很能体谅你被450折磨的痛苦,看了视频,决定把你解救出来~!~!~!~~!~楼上的解答排除之外,唯一忽略的是陀螺仪减震你没有做到位,尝试多加几层减震胶,便能解决一切问题,不用说谢字,因为 ...
谢谢兄弟的指点,这次出的问题是在炸机之后,这次炸机没有伤到陀螺仪,减震垫片都没伤到,我正在重新确定中立点,行程,希望能解决问题。

网友:
如果排除了陀螺仪通道反向,那就可能是尾传动部份打滑了,建议按着尾桨再略为用力地扭旋翼头,看看有没有出现打滑的现像~

网友:
。。把尾舵机前后倒过来装。不是上下倒过来。

楼主:
尾舵机有问题,哎。谢谢大家的帮助,学到不少知识。

网友:
舵机抖舵所致?

网友D:
学习了。。还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E:
是不是控上设置了油门与尾舵的混控啊
再检查一下陀螺仪的补偿方向反了没有

网友F:
之前我的飞魔士皮传450PRO炸过后也出跟你一样的毛病 尾巴往左一顿一顿的摆 建议楼主 仔细检查 尾波轴承 尾桨夹轴承 尾中联 尾轴 或者换尾桨夹组,试一试应该能解决

网友:
报告最新情况,用其他锁尾舵机测试发现陀螺仪也很可能坏了。决定改无副翼了。

网友G:
 会漂移的450

网友H:
尾推有问题,球头扣应该是桨最厚的那一边

网友I:
怎么看着像陀螺仪感应方向反了。什么陀螺仪啊

网友J:
除了陀螺仪挂了,还有可能是行程和中立点为题,看视频好像有问题哦

网友K:
尾巴的旋转方向反了。大桨顺时针,尾桨逆时针的,将皮带转个方向装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