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机器表面有弱电

楼主(2012-02-26):
自己做的小机器表面有弱电 还是静电 怎么解决啊 请教

网友A:
发图上来看看,接根地线试试。

网友B:
外壳要接地线,一般是由于开关电源有两个电容将电源杂波虑到地线,没接地线外壳会带电的。

网友C:
pc的外壳也要接地

网友D:
接地。。。。
估计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地的习惯。。

网友E:
接地很重要,板子上有虚拟地,电源地,外壳还要接大地.有些设备还要用隔离变压器.

网友F:
还是林大夫经验足,电脑电源(就是电脑机壳子)不接地,最电手

网友G:
我的机器和电脑都拉地线,不然不注意时碰到会吓一跳

网友H:
接地也有讲究,不会接不如什么都不接.

网友I:
呵呵,有可能是电机绝缘不好哟,保险点装个漏电保护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