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教。接线问题

楼主(2012-02-26):
我按照上面图接线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点击嘟嘟的响而不转..冠丽控..新手求教..感谢大家

楼主:
电机嘟嘟响.而不转.给油门了

网友:
油门没有收到底,或者油门的操纵方向反了。

“为什么点击嘟嘟的响而不转..”
把油门收到底——如果还不行——把油门推到最高处(油门要反向)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调  棕色 -  红色 +  橙色 信号
正确的开机方法, 连接接收机和电调 -- 一般是油门通道3号 ----连接电池    ---开遥控(开遥控前要把油门关到最小)

电调是可以简易编程的,编程方法就是开机的时候通过油门设置。像你这样可能就是不小心设置了油门什么的。

本人入魔2月  给你出两个方法
1 开遥控 油门推到100%  连接接收机 再通电池(这是设置油门行程)
2 找到说明书 恢复出厂设置
3 拍个视频我看看

本人新手 有不对的地方欢迎拍砖

解决了可要给我加分啊    右下角的 评分

网友:
最后想说楼主你的图画的不错
很有印象派的感觉

网友:
电调只响可能是你的油门在最高位,你先把电机动力断开(最好的办法是把电机齿去掉)
然后把油门推到100%,给电调上电,慢慢往上拉油门试度会不会转

网友:
图画的很好,可以用作教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