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炸机后自转!

楼主(2012-02-26):
无奈了,今天就拿出去炸了一次,结果就开始自转,用手拿着桅杆左右摆动,尾电机也不赚,但遥控器控制尾电机还是转的,莫非是陀螺仪坏了?

网友:
应该是吧。。。

楼主:
 我不会这么点背吧,那东西还能坏

网友:
炸的狠不如炸的巧,前天还有哥们把直升机炸成滑翔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我的该怎么解决呢,买块接收板,自己换上?

网友:
尾电机坏了不?测测线路板上尾电机那块有没有电压,有的话是尾电机挂了,没得话就是线路板挂了,一般陀螺仪没那么容易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尾电机绝对没坏,用遥控器能控制尾电机,就是好像不能自己调节,感觉像是陀螺仪坏了,正常的飞机,给个油门,然后用手捏住碳杆,左右摆动,尾电机就会自动矫正方向,尾电机就会转,但这次转不起来了...

网友:
这样的话就真悲剧了,问问坛里的电子高手

网友:
传感器干掉了,TB零卖要十几块大洋,还是换接收板靠谱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的该怎么解决呢,买块接收板,自己换上?

陀螺仪都在主板集成的,911愿意折腾就换主板,不愿折腾就再买一架。。。

网友:
尾桨松了吧,用点502固定下 我就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尾桨没问题,转的好好的,我感觉陀螺仪坏了

换主板的话,我看上面的那些电线也太细了,自己能焊上吗?

网友:
哪位神级大哥把直炸成滑的

网友:
911不锁尾

引用 楼主:
尾电机绝对没坏,用遥控器能控制尾电机,就是好像不能自己调节,感觉像是陀螺仪坏了,正常的飞机,给个油门,然后用手捏住碳杆,左右摆动,尾电机就会自动矫正方向,尾电机就会转,但这次转不起来了...

建议LZ依下列次序检修911,每项试修后即试机,
仍不行就再试对下一项:

(1)  拆尾桨重装,如觉不够紧可加点502。
(2)  检查尾电机电线有没有炸至半松脱,引至接触不良。
(3)  检查主板上所有电线焊口有没有松脱,有怀疑的可补焊。
(4)  在陀罗仪位置补焊。
(5)  主板下方中 央位置有一垂直的银色小圆柱体(60.0000晶震),
               拆下去电子零件店配购(数元)更换。
(6)  仍不行可买主板连舵机组(60元)更换了。
完全不想动手的可即买单机,旧机作备用配件。

LZ不要多花钱在锤子小JJ上。
这些毕竟是玩具,让你以最低成本,可以爽飞爽炸、过过直机瘾罢了。
如真有兴趣,应上模拟器....备米上450。

楼下高手请继续。

陈伯

网友:
回复 网友C:

第5点是不会的,8M晶振是A7105接受的晶振,这颗坏了根本对不上频

楼主:
回复 网友C:

450跟250有何区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跟250有何区别?

新手同问

楼主:
好像就是大小不同吧?我不想室外玩,450的是不是太大了